[485通信] 双绞线传输受干扰

楼主(2014-06-09):
用两个猫“PSI-DATAFAX-MODEMRS232”相互通信,距离7000米。双绞线传输。但是经常会受干扰,该怎么解决呢?难道是传输的距离太远了?更换了电缆之后,受干扰的次数减少了,但是每天都会有几次。望朋友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此距离下应该用足够好材质的屏蔽电缆。

网友B:
双绞屏蔽电缆试下,双绞线选用低节距的;

网友C(2014-08-19):
7000m?楼主这个不仅是干扰问题了吧,估计传输线上信号本身也已经出现比较大的失真了。

网友D:
双绞线不适合传输这么长的距离,换同轴电缆吧。

网友E:
7000米,这个雷怎么办?!
光缆显然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