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谁用过STM8的10位AD过采样?能达到什么精度?

楼主(2014-06-10):
见过AVR的文档写通过过采样提高10位AD分辨率,没有见过STM8的类似文件。比较两个单片机的AD性能发现STM8的好像不如AVR的精度好,谁用过STM8的10位AD过采样?能达到什么精度呢?

网友A:
过采样,STM8也可以;
你可以参考下51,STM32的过采样程序;

STM8的AD有些要接参考的电压的,有些参考电压是电源的VDD(那效果就会不理想);
精度我估计8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采样,STM8也可以;
你可以参考下51,STM32的过采样程序;

标称10位的AD,精度才8位?没有搞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称10位的AD,精度才8位?没有搞错!

你可以多看看ADC的资料;
AD做的最好是ADI的,比看看ADI的16位AD,标的是多少精度,实际只能做到14位的;
还有一些24位的AD,你看下能做到24位的精度???
10位AD指的是分辨率10位,你可以通过过采样提高分辨率,精度和分辨率不是同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

网友A:
我发过的过采样资料,你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732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的过采样资料,你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73232-1-1.html

资料很好,谢谢!我在网上也找到不少类似的,不过都是偏理论分析的。我就是想知道具体到STM8单片机到底实际效果如何,一直没有找到。另外,严格的说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可这个“提高的分辨率”通过零点修正和线性修正、增益修正后能提供多高的精度就不只是理论能说清楚的啦。牵扯到AD本身的线性和微分误差,分散性就比较大啦。希望实验的人多了,能有一个统计数据。

网友B:
用来作为采样电池电压,精度没仪器可以比较,跟万用表比的话肯定是准确的,我一般采样10次,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取8个数据取比均值(正好右移3位)。

ztb
谢谢!第一个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作为采样电池电压,精度没仪器可以比较,跟万用表比的话肯定是准确的,我一般采样10次,去掉最大值和最 ...

仔细一想,取8个数据再移3位等于没有利用过采样呀,分辨率没有提高还是10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一想,取8个数据再移3位等于没有利用过采样呀,分辨率没有提高还是10位! ...

多次采样当然是为了尽量消除干扰,哪能提高分辨率啊汗!!

ztb
显然没有看清我的议题“过采样”呀!

网友C:
你可以取64个数据后右移4位,这样可以达到12位AD

ztb
实际这样做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D:
我在一个产品上用过,ADC是标准的10位,没有虚标。我用431做基准,多路采样,采用累加平均算法,ADC的浮动在3个ADC值范围内。

网友E(2015-08-24):
关于采样精度跟采样周期,以及参考电压都有关系,首先采样周期要大于额定周期,在数据手册可以查到,也就是满足充放电周期。参考电压也会对内部电路造成一定误差,建议选择标准化的参考。如内部参考,可能比你外部自己做的参考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