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0):
楼主你好
OpenSDA仿真器是可以用在IAR上的,我们在IAR下调试FRDM-KE02Z开发板一般都用这个板载的OpenSD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官方有自己的固件库了?在哪里,哪位给个指点。

你提到的固件库应该就是指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教 FRDM-KE06开发板,能不能使用JLINK进行仿真?

从飞思卡尔FRDM-KE06Z开发板文档页面FRDMKE06UG 用户手册看,这块板子预留了SWD接口。
所以你的JLink选择SWD方式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从飞思卡尔FRDM-KE06Z开发板文档页面的FRDMKE06UG 用户手册看,这块板子预留了SWD接口。
所以你的JLink选 ...

我这的一块FRDM-KE02Z开发板就焊了这个排针,当时用JLink+IAR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固件库应该就是指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

刚看到你在网友帖子 KE06的例程在哪里呀? 中的提问,KE系列有自己的库函数驱动包,这个在那帖中回复你了。
我提到的Kinetis SDK是针对于K系列第二代以及新产品的固件库(类似于ST的固件库),SDK暂时只支持最新的一些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不用客气呢
以后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