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分析

楼主(2014-06-10):
三极管发射极电压为多少?不清楚三极管在这个电路图中怎么工作的? 哪位能帮我分析一下    本人菜鸟一个

网友A:
三极管没接地。

你把右侧当成一个复合管来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没接地。

你把右侧当成一个复合管来看可以不?

三极管发射极没接地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你说的当成复合管不大懂。

Q1作为发射极输出,R2后面估计有一个感性的负载接地。

网友B:
三极管若是接了地,还有输出吗?

网友C:
光敏三极管接近饱和,因此可以认为三极管Q1的b和c短路,所以Q1的e的电压大概是11V,即OUT1输出高电位。
如果R1断开,则光敏三极管开路,Q1截至,OUT1 没有输出,呈高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三极管接近饱和,因此可以认为三极管Q1的b和c短路,所以Q1的e的电压大概是11V,即OUT1输出高电位。
如 ...

b和c短路看懂了,但是Q1的e电压大概是11V没看懂。以往Q1的e大多直接接地是个明确的电压,可以判断三极管的导通状况,而现在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b和c短路看懂了,但是Q1的e电压大概是11V没看懂。以往Q1的e大多直接接地是个明确的电压,可以判断三极管 ...

把OUT1端接的负载画出来,就容易看了。

网友D:
这是要输出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若是接了地,还有输出吗?

骚瑞,刚才只扫了一眼没仔细看就说了没接地,差点误导别人了。。。

楼主:
看了诸位的
个人觉得,Q1的基极和R3,R2,OUT点串联,此时Q1的e点电压比out点电压高一点,三极管电压基极比发射极高,所以Q1就导通。

正如上面说的,导通时输出电流很大,12V除以20欧姆,不到600ma

不知道这儿想对不对  ?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E:
  OUT1端通过什么元件接到哪里,例如接到地或者接到别的点,分析的结果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诸位的
个人觉得,Q1的基极和R3,R2,OUT点串联,此时Q1的e点电压比out点电压高一点,三极管电压基极比 ...

你说的电压高低是对的,可以仔细琢磨琢磨下5楼大侠的回答 他分析的比较全面哈~

网友G:
我这想这个光耦存在的必要性·················?

网友H:
接上负载去分析,假设负载1K,光敏三极管导通时,Ue=Vcc-0.7V=11.3V;
光敏三极管不导通时,阻止假设100k,可能远大于100k,但这样假设也足够了。假设此时Q1导通,(Vcc-0.7-Ue)/100k=0.7/0.56k+Ib,Ib很小,相加处忽略不计。20欧电阻忽略不记,其实URL大致就是等于Ue,电压几乎全部都在负载。故Ue/RL=B*Ib,一般B可认为200,计算的Ue=125V,显然不可能。从整体来看,Out相当于上拉一个极大的电阻,呈现高阻态。其实本可以不这么麻烦的假设,光敏三极管不导通时阻值很大很大,可以认为断开了,Q1的be没有偏置电压,就是截至。

网友I:
5楼说得太细了,反而令其不懂了
------输出高电位。
------呈高阻状态。

这两个精辟术语,会把小白弄晕地

网友J:
如果是射随输出,请根据负载电流计算ib是否超标。

网友K:
开始以为是想输出模仿达林顿。
再一看只有一个三极管。

楼主:
今早来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这类问题该用怎样的方法来思考了

三克油

网友L:
5楼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