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示波器操作

楼主(2014-06-10):
光电探测器输出40mv的方波信号,用示波器观察自动设置一下出现一个波形,然后旋转v-mv那个幅值旋钮,无论分辨率往大或者小调,信号就消失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信号是干扰信号吗?如果不是,应该波形相应变大或者变小啊,求解。。。

楼主:
求解啊,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有直流偏移。。。
动了灵敏度它就跑出了屏幕了。。。。。

网友A:
或者是触发水平跑了。。。。

网友B:
要么你的示波器不好,要么你操作不当
既然知道了40mv信号,示波器幅值分辨率调适当的20mv 或者10mv 一格  时间的话 根据频率调
不要用自动

楼主:
谢谢您了。还有个问题是,放大或缩小,信号就乱成一团了,只有在旋转的一瞬间才可以看清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触发水平跑了。。。。

谢谢您了。还有个问题是,放大或缩小,信号就乱成一团了,只有在旋转的一瞬间才可以看清信号。。。auto setup之后,又恢复原来的较好波形,怎么回事呢,我就想知道这个信号不是干扰信号吧。。。我在发送端使用 信号发生器驱动发光二极管输出1MHz方波信号,接收端用光电探测器得到的40mv大小的方波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还有个问题是,放大或缩小,信号就乱成一团了,只有在旋转的一瞬间才可以看清信号。。。auto se ...

触发水平没有设置好?猜的。。。。。
估计楼主不熟悉示波器使用。。。。

网友C:
抓住波形后,先按STOP, 再旋转v-mv那个幅值旋钮

网友D:
看下信号的频率;
也有可能是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信号的频率;
也有可能是工频干扰;

怎么看呢,它和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一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抓住波形后,先按STOP, 再旋转v-mv那个幅值旋钮

这个帅哥应该说对了。    另外注意下触发电平吧。

网友F:
单次采样,抓一个波形,然后再去调节看看

网友G:
在捕捉状态调节时间,应当重新调整触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