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仪器的弱信号放大电路,如何放大?

楼主(2014-06-10):
维修一台仪器,故障是mA值不准,这是说明书里的电路图,
E1,E2是mA取样,最小到200uA,由1欧电阻R1取样,E3和E4分别是正负供电电压,E5和E6是输出,好像是光耦了,因为是取40K-150KV的电流,需要隔离。
不懂如何放大的,负反馈电路在哪,放大倍数也就不会算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若是告诉你,红色线是地线,会算不?

网友B:
楼主,bmp的图片太大了, 以后请转成jpeg或png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bmp的图片太大了, 以后请转成jpeg或png再发

烦蒋兄给指点一下

网友B(点评):
用小画家打开,另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那里是地,不知道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我问问题水平太差。
我的问题是输出怎么与反相端建立起联系的?
反馈肯定是靠这两个光敏二极管(估计是,实物还没看到不敢确定),左边那个估计是用于传输放大后的电流,右边那个阴极与正供电连接,不知道是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这两个管子之间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问问题水平太差。
我的问题是输出怎么与反相端建立起联系的?
反馈肯定是靠这两个光敏二极管(估计是 ...

猜测蓝色线内是光耦。

楼主:
引用 楼主:
烦蒋兄给指点一下

:L
指点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蓝色线内是光耦。

应该是光耦,问题是咋工作的呢,如何建立反馈的

楼主:
请见多识广的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见多识广的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你光耦少画了一个边,这样电路不会起到电气隔离的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