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改进的自偏置放大器架构设计初衷

楼主(2014-06-10):
电路图见下面链接的64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4#pid4382000
请电脑上网的网友把整个64楼截图贴上来。

相比于常规的集电极-基极反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为了降低输出阻抗,明显不妥。

网友A:
得不偿失,

网友B:
楼主用词不当,什么“不妥“,简直是“反*动“!

楼主:
结贴
给出设计初衷:目的是斩断交流电压反馈。why? 再说吧。

网友C:
Rb2对于交流而言是与Rc、RL并联的, 是果不是因,不是为了降低ro而去并Rb2
Rb2与C3组成一阶低通, 通过Rb1为T提供偏置,
这里完全是为了稳定直流工作点. 对hFE偏差、温度和供电的变动进行补偿

网友D:
按说,发射极上串电阻,又与电阻并联个较大电容,和这个电路中C3目的完全相同,是谁都知道的电路。怎么到这里就成了降低输出电阻呢?

网友D:
此电路上电时集电极电流达到稳定很慢。

网友C:
是的!如用于音频放大,为保证20Hz不产生交流负反馈,Rb2与C3之积需大于0.05,若C3用100uF,那么Rb2需大于500欧。
显然,这里为了不影响增益,Rb2益大些,至少要比Rc大得多为好。
这种电路的工作电流一般是几mA,Rc在一两K欧,那么Rb2取4.7-10K为宜,为了保证上电稳定速度,C3取10uF就行了。
C3标100uF,显然是画蛇添足,实乃败笔

我说的就是C3用100uF如此之大。两支电阻Rb1Rb2***已经说了是中点,相当大。C3用100uF显然没有经过计算,甚至没有经过考虑。

网友C:
我9楼可能算错了, 从避免交流负反馈的角度出发, 不应该按两个半周考虑积分时间, 而应按-3dB截止点, 那么还要除以2pai, Rb2取4.7K的话, C3只需要1.6uF, 取2.2uF较好采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上电时集电极电流达到稳定很慢。

如果是音频放大器,按10楼的参数计算, 上电稳定速度10mS上下

楼主:
相比于电流反馈,这个电路是高阻级的,C3会很小的。

C3用100uF,也从侧面说明***确实不懂这个电路。
我是就***标注的100uF来说的。可见***标注电容容量时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计算,“修订”出来的。

楼主:
电容的选取,有两套简化方案,看你关心哪些指标了:其一是直到C3开路之前,C1.C2保持短路,其二是相反。

网友C:
re: maychang

那个高楼我倒没怎么看,眼不见心不烦,现在是xu发贴,我才参加进来。

如果是中点的话,那意思就是Rb1=Rb2 那得100K上下,得好几秒钟:lol

没错,Rb1Rb2都在100k数量级,开机上电达到稳定就是要好几秒甚至十秒以上。

楼主:
electron2 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139页也画了 自偏置放大器这个图,图P2.2(a)。

哦,原来这电路是抄来的,工作原理没看懂就写进自己"著作"里去了,真是天下**一大抄!谁抄算谁的。

网友C:
疯狗进来了,闪人,不再点这个贴子

网友D:
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139页也画了 自偏置放大器这个图,图P2.2(a)。

原图是习题。

楼主:
冯巩进来了,闪人,不在点这个帖子(关于技术类话题可破例)

网友D:
要求学生判断是共射、共集、共基电路中的哪一种,计算Q、Au、Ri和Ro。(Au上有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靠共射电路能降低输出阻抗,有点想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靠共射电路能降低输出阻抗,有点想多了吧。
灵活选择Rb2比较小,就能获得很小的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带载能力

外行就是这么认为的;P

网友B:
老2,不说你2你自称2
哪个纯2货白纸黑字说的,不是外行,那些内行能不骂你

网友D:
“外行就是这么认为的”

外行还硬要冒充内行。

网友B:
@king5555   如兄所言“可以避免输入电阻被降低---”,无人不晓不值一谈
而作者自释的重点是“输出电阻更小”且“灵活选择Rb2比较小,就能获得很小的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带载能力。”

贵为岛“国”,更应强调“针对”主题要点,不能像大国之民一样肆意
你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六,看清楚那位台湾兄弟5楼的点评了没:
点评  “king5555  可以避免输入电阻被降低而保有高增益。(本題 ...

人家本是讽刺:地球人都知道,但某人不知。
老2能解读成赞扬::>_<::

网友B:
@king5555 哈哈,俺是针对23楼(已被禁言)说的

网友D:
此电路(**电路)加上C3(100uF)输出电阻仅从Rc变成Rc//Rb2,还不如去掉C3(开路)降低得多。

另外,***原帖说“改善放大器带载能力”,那是胡说。带载能力绝不会有任何提高,最大输出电压(**的最爱)和最大输出电流均无改变。

现在,所有点评均被删除,看不到了。**在一处点评中还说,图解法不用集电极特性曲线族更简单。其实这也是胡说。小信号时不用集电极特性曲线族误差不大(不过小信号时也不必用图解法),大信号工作时不用集电极特性曲线族则误差不能接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电路)加上C3(100uF)输出电阻仅从Rc变成Rc//Rb2,还不如去掉C3(开路)降低得多。

另外,*** ...

绝对的输出电阻会降低,但是放大倍数也会降低,这才是关键,共集就不会这样了,射极电阻降低也可以降低输出电阻,增益还是不变(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绝对的输出电阻会降低,但是放大倍数也会降低,这才是关键,共集就不会这样了,射极电阻降低也可以降低输 ...

“绝对的输出电阻会降低,但是放大倍数也会降低”
您这是以有和无C3来比较。有C3,与没有电压负反馈相比,增益不降低,输入电阻也不降低(变化很小),但直流稳定性变好。无C3,与有C3相比,增益降低,输出电阻降低,直流稳定性不变。
若是改成共集,当然完全不一样。不过,共集电路靠减小射极电阻来降低输出电阻,降低不了多少(只降低很少一点点),增益也是降低很少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绝对的输出电阻会降低,但是放大倍数也会降低”
您这是以有和无C3来比较。有C3,与没有电压负反馈相比 ...

对共集电路,放在集电极电流在微安级的就会不一样呵,在微安级电流下,发射极的输出电阻在K级,

网友B:
研究这类问题,有一个要点注意了
那就是:先将Re或Rc分割出来,避免影响负反馈本质的分析
Re或Rc仅是管子供电的直流负载,不应过早介入分析
之前为此给**讲解过

网友G:
@28楼:老扯“共集”,“共集”有电压放大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