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eMMC烧写不成功,附MfgTool.log

楼主(2014-06-10):
仿照Sabre做了一块核心板,烧写的时候MFGTool2提示报错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DLL version: 2.0.8
Tuesday, June 10, 2014 11:04:58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H:\BaiduYunDownload\E9_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cfg.ini file success[chip: MX6Q Linux Update, List: Android-SabreSD-eMMC]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H:\BaiduYunDownload\E9_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cl2.xml file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0C3B0B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1] LevelID[10]: Initialize Device Manager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H:\BaiduYunDownload\E9_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H:\BaiduYunDownload\E9_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H:\BaiduYunDownload\E9_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0C3B0B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1dda42a3&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1dda42a3&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1DDA42A3&0&2,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1DDA42A3&0&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7-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0C3B0B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1dda42a3&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1dda42a3&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ARRIVAL_EVT(J)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J)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J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_devices size: 2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2, Volume->_diskNumber:3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3, Volume->_diskNumber:3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find Disk device: 00C3C2A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J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Disk(J), Hub:7-Port:2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 skip=2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tar xf $FILE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楼主:
有红色标注的那一段就是 主要的出错信息 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出错时的截图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具体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网友A:
板子上你烧写的是什么images?官网的Demo还是自己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你烧写的是什么images?官网的Demo还是自己编译的?

你好!就是仿照官网的imx6q SABRE开发板,程序是自己编译的,在开发板上烧写运行没问题,但是烧不进新焊好的板子上。
今天用示波器测了EMMC的引脚,运行MFGTool时都有信号,说明硬件电路信号线是通的。
我在想是不是EMMC第一次烧写前还要先格式化?还是要做什么别的处理以后才能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仿照官网的imx6q SABRE开发板,程序是自己编译的,在开发板上烧写运行没问题,但是烧不进新焊 ...

请问你design的板子使用的DDR和开发板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design的板子使用的DDR和开发板是一样的么?

内存DDR3是一样的,EMMC型号,SanDisk SDIN7DP2 -4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DDR3是一样的,EMMC型号,SanDisk SDIN7DP2 -4G

在使用EMMC时候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这里你是不是板子boot mode没有设置正确,烧写的时候是要设置为download mode,你有设置正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EMMC时候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这里你是不是板子boot mode没有设置正确,烧写的时候是要设置为d ...

你好!我又加了些调试信息,发现是在Mfg_tool的ucl2.xml的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这一步进行中止的.想问一下,

mksdcard-android.sh 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里面的参数和值可以改动吗?谢谢啦

网友B:
楼主的芯片渠道有问题,你的emmc芯片被锁住了。要么找正规的渠道哪全新料,要么找你现在的供应商要芯片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芯片渠道有问题,你的emmc芯片被锁住了。要么找正规的渠道哪全新料,要么找你现在的供应商要芯片密码 ...

呃 还有这样的事?你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又加了些调试信息,发现是在Mfg_tool的ucl2.xml的         Partitioning..  这一步进行中止的.想问一下 ...

mksdcard-android.sh 是flash分区的脚本。里面的参数是可以改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 还有这样的事?你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请问楼主是通过飞思卡尔代理商购买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通过飞思卡尔代理商购买的芯片么?

不是通过飞思卡尔代理购买的...你的意思是eMMC可能是坏的?那有没有正规渠道购买的?推荐一下可以吗?

网友C(2015-06-23):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IMX6Q开发板  用工具MfgTool2 烧写的是ubuntu系统 烧写到最后,总提示"push" error,file="rtfs_ubuntu12.tgz"  日志中 报错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tar --numeric-owner -zxv -C /mnt/mmcblk0p1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Push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哪位有遇到过吗?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