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散热器的热阻怎么计算

楼主(2014-06-10):
像78XX系列大部分散热器都是使用铝型材栅状散热器,
查了下这种散热片的热阻计算方法,太过复杂,
这种散热片有没有简单的估算公式或经验值.

网友A:
经验值要找经常接触的人才知道,直接试一下也就知道热阻是多少了

网友B:
这个还和型材散热器的大小, 厚度散热筋形状有关.  给个大致范围吧
一般通常在 几℃/W, 非常好的可以做到1℃/W 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