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ARTAN3E的IO管脚电平输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4-06-10):
我现在做的电路板上有两块同型号的SPARTAN3E,每一个驱动两个DAC输出正弦波,其中一块SPARTAN3E输出很正常,另一块FPGA有一个DAC输出是正常的,而另一路DAC输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出给DAC的逻辑正确,但高电平达不到3V左右(与正常的那一路DAC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采用的是LVCMOS3.3v输出。怎么同一块FPGA,有的IO口电平达不到呢?有的朋友说我的电源驱动不够,我是采用5V/1A的开关电源,asm1117-3.3和asm1117-2.5和asm1117-1.2供电。是电源的问题吗?还有其他可能的问题吗?

楼主:
有时候上电后,发现M0,M1,M2电平都不是低电平,可是电路中是有下拉电阻的,也没有连接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