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AD口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4-06-10):
用的F2812的AD装换,输入在0-3之间,在板子上,与芯片AD输入引脚相连的排针上有信号,但是芯片不处理,在观察窗口中总显示1.4或1.5,换了三块板子都出同样的问题,应用TI公司给的AD采样测试程序,外接1.5V后,观察窗口中一直显示0,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感觉坏了也不能好几块板子,每块板子的每个采样口都坏了啊,急,在线等,求大神给个方法。另外,我采样的地用的是AGND。

网友A:
初始化配置, 最好再检查一下.  当然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虚焊也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配置, 最好再检查一下.  当然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虚焊也排除一下

谢谢啊,虚焊是不是怀疑芯片的采样管脚没有焊好到板子上?初始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三个个人加一个老师都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配置, 最好再检查一下.  当然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虚焊也排除一下

又看了一下,好像是AD口德地没有跟片子上的基准口接在一起,现在接上就好了。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代码的问题
我找找相关代码你看看   应该是测试通的

网友B:
参考一下     主要看看你的寄存器配置和ADC时钟是否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