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升压IC 2V-3.6V升至5V 1A

楼主(2014-06-10):
要求纹波最好小些。

网友A: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erter-products.page
到TI网站自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谢楼上,我看看,主要是找能升到5V的,如果实在不行再找3.3V的。

网友B:
一楼提供的网页工具,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设定, 工具会告诉你合适的器件型号和资料, 参考图纸.
去试试吧

网友C:
用过这颗 还行
XR3402

网友D:
PS7516,最大工作电压2V,升压5V1A,效率90%以上,最高96%
QQ:1094642907

网友E:
有个TI参数设计。根据要求输入看有么有合适的芯片吧

网友F:
ti的好像一般不推荐便宜的ic,喜欢建议新的(不好买,价格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i的好像一般不推荐便宜的ic,喜欢建议新的(不好买,价格高)

我用过一颗不错,推荐给你。同步升压,5V/1A效率高于93%。
型号:G2116,esop8,,单价0.9元rmb。
另外,刚刚搞完一个便携电子负载,可以测试充电曲线,放电曲线,容量计量。
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网友D:
PS7516  输入电压2.5V-5.5V,启动电压2V,升压输出5V1A,最高效率96%。
QQ:1094642907
TEL:18948314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