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兆赫兹、伏级别信号 通信验证可行性

楼主:
我想问问,我在发送端使用 信号发生器驱动发光二极管输出MHz方波信号,接收端用光电探测器得到的40mv大小的方波信号。然后我用运放把40mv放大到v级别,放大倍数与理论值相差不大,并且波形还可以,就证明该信号可用啊,但我用串口助手调不通呢,就是无论发送什么字符,都没有接收,有啥办法可以测试我这个兆赫兹带宽信号能否实现基本通信功能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k4Njg4fDg2MjkyZGI4OGNmYjc4MjAzZTJhYTEzNWVhY2UyZThhfDE3NDc3NTk3NzE%3D&request=yes&_f=.jpg

网友A(2014-06-10):
Mhz 信号,                                                          不算高, 我串口通信都可以用到 1.8Mbps(短距离).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信号发生器驱动发光二极管输出MHz方波信号,接收端用光电探测器得到的40mv大小的方波信号。
然后用运放把40mv放大到v级别,放大倍数与理论值相差不大,并且波形还可以,就证明该信号可用啊,但串口助手调不通.

不知道是怎么调的,  可能问题,
波特率设置太慢;
串口接口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40mv放大到v级别, 幅度还不够, 如果 TTL 的串口接收, 最好得 3V以上. 当然 485 的话是可以接受了;
地线不良, 地电平不合理.

网友B:
可以买个USB转串口的模块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z 信号,                                                          不算高, 我串口通信都可以用到 1.8M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我用的usb转串口模块测试,该模块发送端经串口助手软件发送信号激励发光二极管经过光纤传输至光电探测器光电转换后,输出幅值40mv左右,我又在后面加了一级放大至v级别,然后输入到串口模块的接收端,通过串口助手测试(最大到115.2KHz),无论发送什么字符,都没有接收,不能实现通信。
然后您的1.8M是什么接口,串口不是最大到115.2k吗?O(∩_∩)O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USB转串口的模块测试下;

我就是用的这种,谢谢了

网友A:
我用的也是 USB 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