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结扩散电流

楼主(2014-06-10):
PN结扩散电流跟什么有关,除了浓度差,跟温度有关吗

网友A:
不清楚问题全意,但知道“扩散“肯定直接受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问题全意,但知道“扩散“肯定直接受温度影响

嗯,我还想问下达林顿管开关速度相对三极管是降低还是提高呢,谢谢

网友A:
2管复合电路速度自然比不上单管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管复合电路速度自然比不上单管喽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