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串口是否要用MAX232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2014-06-10):
我购买了一套NUC120的最小系统,然后直接把串口连接到上面的JP6的13、14两个引脚上(看资料好像就是串口0的引脚),然后进行测试,发送数据没反应也没能接收到数据,程序很简单,估计是电路上是不是要做什么改动才行,比如用MAX232进行电平转换等等,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串口要跟谁连接?

网友B:
你要用串口来干嘛呢,如果要在电脑上调试,用个u转串口就行,也可以直接接串口线到电脑

网友C:
需要做下电平转换匹配的吧

网友D(2015-06-24):
只是用来调试的话,有个TTL转US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