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接近开关识别塑料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我把电容接近开关固定在一个不锈钢的圆形上面,识别区域(黄色的小圆柱头)朝上,
当我把塑料瓶盖放到上面时候,示波器上显示还是高电平。
当我用手放在螺纹状的区域时候,塑料瓶盖放上去示波器显示转为低电平。大虾,手在此,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
我是第一次注册该论坛。实际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实在是没悬赏分啊。望大家谅解。
如果各位来河南西峡旅游了,我请客。

网友A:
可能是人体组织介电常数的关系

楼主:
有没有可以替代手的。
我想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面,可又不能把一只手放里边

网友B:
电容触摸原理,你改变了此处电容值。
最简单的,找一个电容,大概20pf(10p-200p都可能),一端接地即可。电容值要试。
成功了吱一声。

网友C:
你想检测塑料瓶盖吗?换其他传感器,如反射式红外传感器试试.

网友D:
电容感应是识别不了塑料的,所以你想通过感应手来达到识别瓶盖的目的吗?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E:
介电系数在此是关键,常规塑胶的介电系数太低,要检测常规塑胶材料的“接近”,宜用光电式接近传感器而非电容式接近传感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能力实在有限,不只是我一个人理解不了。见过某品牌的对射光电,发射和接收相隔几十厘米,中间放一张名片,光电传感器有信号,手掌放中间,无反应,如果手掌在中间此时再放进名片,有反应,一直没搞明白其中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能力实在有限,不只是我一个人理解不了。见过某品牌的对射光电,发射和接收相隔几十厘米,中间放 ...

这么神?有相关线索或者资料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么神?有相关线索或者资料没?

在外出差,明天回去就给你翻一下那产品手册。貌似不是可见光,当时把我给愣住了,好像是超声波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能力实在有限,不只是我一个人理解不了。见过某品牌的对射光电,发射和接收相隔几十厘米,中间放 ...

红外线的。

网友H:
我见过用光电的,没见过用电容的。

网友H:
也见过用超声波的。

网友H:
人家的意思是手拿着就好用,可能是你的平台太小,导电性不好,换个大的导电性好的平台。接地要好。

网友I:
导体才好用电容式的,这玩意也不贵,十多块,几十块就可以买一个.
非导体用光电的,更便宜.
非要用电容式的,只好在工件上想办法,或者自己搞个定制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外出差,明天回去就给你翻一下那产品手册。貌似不是可见光,当时把我给愣住了,好像是超声波的 ...

找到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找到没?

中午回公司的,连忙去翻产品手册,没翻到,又QQ上问了那代理商,他竟然说没有那功能,郁闷了,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当时来公司跟我演示的,应该是邦纳或基恩士中的一个,或许我记混淆了厂家,但我描述那功能肯定有,好像他是说用于检测是否为两层纸张用

网友H:
检测纸好像用电磁的。以前见过印刷厂有。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人体组织介电常数的关系

谢谢啊。昨晚测试了一下,好像把湿抹布覆盖在上面,用塑料瓶盖也可以检测出低电平。
呢我在试试看。
我家是西峡恐龙遗迹园的,有时间到西峡了。熟人带,免费参观。
记个我的号;15638276658
QQ;931220466

谢谢你的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触摸原理,你改变了此处电容值。
最简单的,找一个电容,大概20pf(10p-200p都可能),一端接地即可。电 ...

哥们,你这个注意比较新,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检测塑料瓶盖吗?换其他传感器,如反射式红外传感器试试.

也不是。只是塑料厚度的问题。瓶盖或者瓶底。
厚一点的话,就可以检测。
瓶盖所处的位置,好像都是透明的,透明的不会有反射吧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感应是识别不了塑料的,所以你想通过感应手来达到识别瓶盖的目的吗?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 ...

电容接近开关识别导体这个我知道,在偶然的操作中,瞧见手也可以干扰识别,
就萌生此法。是不是有点狗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能力实在有限,不只是我一个人理解不了。见过某品牌的对射光电,发射和接收相隔几十厘米,中间放 ...

这么神奇。
对了,刚瞧见你说超声波,超声波遇见手,应该折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只是塑料厚度的问题。瓶盖或者瓶底。
厚一点的话,就可以检测。
瓶盖所处的位置,好像都是透明的 ...

仔细调整灵敏度,可以区分的. 调节发射管电流,让瓶口部分有或无处于临界状态,然后再调高一点以增强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介电系数在此是关键,常规塑胶的介电系数太低,要检测常规塑胶材料的“接近”,宜用光电式接近传感器而非电 ...

非电容式接近开关,你说的是不是电磁式接近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电容式接近开关,你说的是不是电磁式接近开关

“而非”,注意断句。我想,从语法上讲,我这么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显然,你的断句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触摸原理,你改变了此处电容值。
最简单的,找一个电容,大概20pf(10p-200p都可能),一端接地即可。电 ...

大侠。你好。针对你所说的,改变电容接近开关电容量,外接一个电容就可以。
可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