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的安装

楼主(2014-06-10):
  这两天在考虑系统散热片安装问题。
  系统输出:最高50V的电压,1A的输出。也就是说极限状态是50W的散热,平时一般也有10多W的散热。
   想想比较恐怖,要是这散热片安装不到位,那肯定是系统挂了。
   按照其极限状态50W的散热情况来考虑散热片大小。内部有小的2W的风扇(多个)循环空气和对外换气。
   50W的热量通过两个BJT(TO-220封装)连接散热片向外散发。
  问题::散热片底部接触PCB板好还是不接触好?目前我是将散热片稍稍悬空的。
             目前用的是80毫米X70毫米X30毫米的散热片(铝制,齿状,散热面积估计有500平方厘米),风扇2W,貌似风速有些不够。。。。。
            不知各位对这样大功率的散热系统都有什么好的注意事项和经验么。。。。。
   多谢!

网友A:
当然大家都会有些经验,不过谁会给你总结,端好饭菜送给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大家都会有些经验,不过谁会给你总结,端好饭菜送给你呢?

TKS

网友A:
你还不明白:你把问题单项明了化,总结由自己做
我可以给个馒头,也可以送盘炒莱,你可不能要求一较整歺!

楼主(点评):
呵呵,多谢,意思有些误解了。

网友B:
一头雾水 没明白几点:
1 哪个发热 需要加散热片
2 散热片怎么要和板子接触?不是接触发热元件?
3 50v1a的输出 不代表有50w的热量
4 无图无真相
5 散热片多大的 散热面积多少?
6 自己有无测过 发热功率?温度
7 测温升的时候 风扇转于不转差别多少?

网友C:
换个思路吧,电路上改。功耗减下来,或分散开。

网友A:
哈哈哈哈,我们不止一两天了

楼主(点评):
那是,大侠指导了我很多问题,一直感谢啊!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头雾水 没明白几点:
1 哪个发热 需要加散热片
2 散热片怎么要和板子接触?不是接触发热元件?

顶jjj,你问题根本就没描述清楚

网友E:
一个良好的热设计要考虑好热风的风道,所以还是不接触PCB好,既留出了冷风进入的通道,也增加了一定的散热面积(空气的热阻比PCB要小)。
如果楼主要系统地确定散热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可以用红外热成像仪观察记录几组不同功率下散热片的温度情况,然后算出散热器的热阻。再根据公式:P=(Ta-Tc)/(θj-c+θc-s+θs-a),看看散热片是否符合要求
其中,P是最大功率,Ta是芯片能承受的最高温度,Tc是环境温度
θj-c:接合面到外壳热阻系数,取决于半导体的种类,厂家资料手冊可查得。
θc-s:外壳到散热器热阻系数。决定于半导体和散热器间界面种类、组合情況,涂导热硅胶时一般为0.5℃/W,不涂硅胶一般为1.5℃/W。
θs-a:散热器到外界空气热阻系数,取决于散热器种类,可以实测计算得出。公式为θs-a=△P/△T (热阻=功率差/散热器温度差)。

楼主(点评):
花了个把小时把散热片相关计算公式和设计等看了看,一般情况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F:
散热片换成铜的,风扇大点,在利用下机壳.

电子负载仪表30A电流60V电压都行,买个拆下看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头雾水 没明白几点:
1 哪个发热 需要加散热片
2 散热片怎么要和板子接触?不是接触发热元件?

多谢大侠关注!
1 哪个发热 需要加散热片-----------两个BJT共散发50W的热量,散热片连接这两个BJT散热
2 散热片怎么要和板子接触?不是接触发热元件?---我是考虑散热片和PCB接触是否会增强散热效果,还是悬空散热效果好些。。
3 50v1a的输出 不代表有50w的热量-----我考虑其极限情况。我这个有些类似电子负载,当输出0V时就是50W的热量。
4 无图无真相---暂时在规划,还没进入实战阶段。

刚把原帖稍微修改了下,有些地方开始讲得是不大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良好的热设计要考虑好热风的风道,所以还是不接触PCB好,既留出了冷风进入的通道,也增加了一定的散热 ...

感谢大侠,
  每次看到热阻公式头就大,呵呵,真心有点不想算。。。。看来这次是不可避免了。打次样板要上K元,瞎折腾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片换成铜的,风扇大点,在利用下机壳.

电子负载仪表30A电流60V电压都行,买个拆下看看也行 ...

多谢,
  铜散热片有些奢侈了,以前没怎么注意过,只在电脑里看到过,估计成本高。网上查查资料看看。
  从安装情况看估计机壳是利用不上了,拆可调电源时发现确实有这么设计的,直接利用机壳散热。
  前段了买了个电子负载,规格正是120V/30A,能吸收300W的功率,提起来很轻,风扇也不赚,一看原理,里面好像是开关结构的(难道不消耗热量!?),由于没时间,当时没深究,一直在想,这能量去哪里了?

网友B:
不晓得你做什么
为什么要白白浪费50W的能量呢?
难道不能从电路着手 ?降低发热?

楼主(点评):
实际是做一个线性可调数控电源,需要全频道达到性能,所以白白消耗了50W的热量,想想也是浪费。。。。呵呵

网友G:
同样的电压,尺寸的风扇,也有高速,超高速的,不同的牌子还不一样;
还可以提高散热快的高度,只要你的空间足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关注!
1 哪个发热 需要加散热片-----------两个BJT共散发50W的热量,散热片连接这两个BJT散热
2 ...

恩 我也是最近用到散热片之后才去仔细地了解了一下  万事开头难 算过几次之后 有一定的经验了 就轻车驾熟了~ 做起项目来心里就有底了哈

网友H:
楼主怎么算出50w热量

网友F:
线性电源是否可以考虑使用多个调整管并联,这样热量可以分散到多个散热片上。

楼主(点评):
是啊,不考虑散热可以是一个,为方波散热用了两个。30多块一个,用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