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问题,已发过贴,新开,贴上程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10):
我把最简单的程序贴上来,我描述下我外部接口RB0,1,2,4输出口,RB3 PWM,RB5作为电平输入记录脉宽。下边程序是精简到最小的程序,软件仿真没有问题,ICD2仿真或烧入芯片会有问题,至于具体问题就是会进这段代码
else if(gPowerRatio>gcPower)
                                {
                                        gPowerRatio-=1;
                                        LED3=~LED3;
                                };看完程序就知道,按程序的编写要求这段代码时不可能执行的,但是使用ICD2调试的时候是会进入的,烧写进芯片也是会进入的。
程序是现在是用9.83的编译的,先前用9.80的也是这样,如果用9.80请更改下报错的寄存器名称,就是将OPTION_REG更改为OPTION,芯片用的是PIC16F88

楼主:
再次说明,上述程序在MPLAB IDE 中软件仿真没有问题,不过我无法用软件模拟出RB5的信号,所以没有测试RB5的电平中断;在ICD2仿真中是有问题的,就是会进上边那段代码,在ICD2仿真中是实际电路仿真,RB5测试的是100HZ的周期信号

楼主:
在proteus中仿真也是和在ICD2中仿真一样的结果,真的很诡异,到时什么东西改变了变量

网友A:
完全没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 试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 试了下

你用我的代码试试,难道我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附件中是完整的项目包,MPLAB IDE的和MPLAB X IDE的都有,MPLAB X用的是XC8 FREE版的,还有PROTEUS的仿真图纸用的是PROTERS 8,不信的自己编译运行看看就知道,我是没办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什么意思,我看了你里边更改的,但只是改了EEPROM,我没用

网友A:
我改了EEPROM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改EEPROM了?
怎么不去试试呢,无语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EEPROM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改EEPROM了?
怎么不去试试呢,无语的要死

我看到,谢谢
但是我不明白在中断开关中断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EEPROM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改EEPROM了?
怎么不去试试呢,无语的要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再次感谢,是我自己对PIC的结构不了解,其实关键还是在ei()这条语句上,一旦在中断在开再次开了中断,中断就可能重入了,但是PIC不支持重入,所以状态寄存器或W,这些都可能出错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再次感谢,是我自己对PIC的结构不了解,其实关键还是在ei()这条语句上,一旦在中断在 ...

结贴 给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贴 给分吧

这个现在还结不了,还没一天,前一个已经结了,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