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分析下简单电路!

楼主(2014-06-10):
请帮忙分析下电路,各点电压是多少啊?怎么算的

网友A:
R6之上产生0.4~2.0V电压,1:1放大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之上产生0.4~2.0V电压,1:1放大后输出

R5,R8是做什么的啊?直接R6并个电容可以不?

网友A:
R8兼做RC滤波和限幅降压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兼做RC滤波和限幅降压之用

哦。再问一下,RC滤波后,经过钳位是不是5V,接5K输出1MA给335吗?
335输出是多少?也是1MA吗,经过1K,输出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再问一下,RC滤波后,经过钳位是不是5V,接5K输出1MA给335吗?
335输出是多少?也是1MA吗,经过1K, ...

RC滤波(R8C13)后,图中B点电压如2楼所说,是0.4V~2.0V,经R11后仍是0.4V~2.0V,再经运放后(运放6脚)仍是0.4V~2.0V。

网友C:
图中5V到两个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防止电压过高,限制在+5~0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6之上产生0.4~2.0V电压,1:1放大后输出

R5上面也有压降的

不计较R5,只关心R6

网友D:
根据虚短,虚断分析下,理想情况下,ABCD4个点电压相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虚短,虚断分析下,理想情况下,ABCD4个点电压相等的;

A、B、C三点肯定相等,但D点不能确定,因不知道D点右边有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B、C三点肯定相等,但D点不能确定,因不知道D点右边有什么东西。

:)
恩,是的;
又没仔细考虑了:dizzy:

网友E:
C点处是个交叉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C三点肯定相等,但D点不能确定,因不知道D点右边有什么东西。

直接接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滤波(R8C13)后,图中B点电压如2楼所说,是0.4V~2.0V,经R11后仍是0.4V~2.0V,再经运放后(运放6脚)仍 ...

为什么经过R11电压不变啊?不明白,既然都不变,直接取A点电压不要R11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经过R11电压不变啊?不明白,既然都不变,直接取A点电压不要R11行不? ...

看7楼点评。
二极管起作用(导通)时,R11就有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5上面也有压降的

前面不是恒流源嘛

大神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求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buck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7楼点评。
二极管起作用(导通)时,R11就有用了。

是起保护作用吗?

楼主:
发个帖子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虚短,虚断分析下,理想情况下,ABCD4个点电压相等的;

V+等于V-等于Vout,这个我知道啊,为什么ABC相等啊,经过电阻两端没有压降吗?求解释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V+等于V-等于Vout,这个我知道啊,为什么ABC相等啊,经过电阻两端没有压降吗?求解释不懂。 ...

当流过电流极其微小时,降落在R上的电压可以忽略,所以ABC(近似)相等

(注意,新手只可以用上面道理来理解,暂时不宜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面不是恒流源嘛

关键是恒流源是怎么产生的。
R5和R6加一起,20mA时能产生10V电压,所以R5有没有问题,必须计较4-20mA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面不是恒流源嘛

:P有人计较图外之题了,必须的——
关键是恒流源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人计较图外之题了,必须的——

可不是胡乱计较的。
我看过有人设计这种电路的时候,前面串了个几k的电阻,你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V+等于V-等于Vout,这个我知道啊,为什么ABC相等啊,经过电阻两端没有压降吗?求解释不懂。 ...

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流过电阻的电流为0啊
(理想情况下)

你仿真下就明白了;

网友A:
那是主题之外的另外话题,谁知道他恒流源就需要这400欧呢

网友H:
输出R6×输入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R5,R8是做什么的啊?直接R6并个电容可以不?

这是要将电流转换为电压

网友I:
电压跟随器,理想状况下,放大倍数是1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图中5V到两个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谢谢   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图中5V到两个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钳位二极管,电压限制在-0.7V到5.7V之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恒流源是怎么产生的。
R5和R6加一起,20mA时能产生10V电压,所以R5有没有问题,必须计较4-20mA是怎 ...

这是标准的传感器输出。。。1-5V或者4-2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钳位二极管,电压限制在-0.7V到5.7V之间

多谢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是标准的传感器输出。。。1-5V或者4-20mA

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是多少?

网友K:
根据虚段,流入运放的电流基本为0,那么电流会走向是经过R5,R6到地,而流过R8,R11的电流为零(虚段)。R5,R6为串联关系,可以算出中间A点电压为UA=100*20=2V

网友L:
有个问题,恒流源一般对负载都是有要求的吧
你的一个是400R一个是100R,请问是40欧姆和10欧姆还是400Ω和100Ω。
如果是400Ω和100Ω,那么在R5前端的最高电压将达到10V。

网友M:
电流转换电压,后面加射随阻抗匹配,放大器虚短虚断原理ABC忽略微小电流影响故相等,D也可认为是相等的

网友N:
最近在重温模拟,围观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供电的电源是多少?

根据传感器不同供电也不同。比如有些电流传感器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