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音频电路底噪解决

楼主(2014-06-10):
请问下
我现在麦克输入部分底噪很严重,没接麦克风,有底噪从喇叭放出。短接麦克风没有噪音,
音频芯片是ACL5621,能否指导下,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比较简单——MIC或MIC电路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MIC是什么参数,好像多是2K的内阻吧,这样R120/R121就偏小了。
建议改R120/R121为2K,R117看不出做什么用,也去掉测试看下,还有C190/C191用470pF试试
如果还有低噪,那就要看下MICBIAS是否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MIC是什么参数,好像多是2K的内阻吧,这样R120/R121就偏小了。
建议改R120/R121为2K,R117看不 ...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才试了下,R120 R1212.2K,R117去掉,C 190 C91 1u的,没有效果 还是这样,

网友C:
R117改成103电容

大姨马,尼镐! 大姨妈,在建!

网友D:
@stlboost 你说的是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17改成103电容

感谢大蚂蚁关注,我试过了 R117换成103 ,105,106都是一样,底噪很大,已经影响到语音信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lboost 你是个**吗?回复的是你奶奶的头啊。

你是个表字养地!

本大师没有说错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蚂蚁关注,我试过了 R117换成103 ,105,106都是一样,底噪很大,已经影响到语音信息了 ...

你不就是qlb吗?

mayz(大姨妈)的同伙。

还自言自语上了。

这个论坛。

肯定是你们这伙。

妖魔鬼怪们开的。

你们只要承认。

本大师一个字不会。

立即走人。

否则。

本大师。

必定揭穿你们。

这伙妖魔鬼怪的。

原形!

包括那个东北的破烂!

出了会抄袭之外。

狗屁不懂!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一个人弄好多号,你说你整天回复的吕村不对马嘴,还到处骂人,你是个啥东西,有种别用那么多号,你是不是经常干亏心事?自己发帖自己顶,自问自答,自己弄好多小号,说是自己粉丝,你要脸不要?你妈知道你这么不要脸吗?

网友B:
那你看下MICBIAS电压的噪声有多大?
如果这里能加一级运放处理就好办了,就可以用滤波电路来解决

楼主:
我将R120改成10K,噪声小不少,同样麦克灵敏度也下来了,这时在说话一字一句说时,还可以,但是如果连起来说,声音失真严重啊,那个底噪虽然变小了 还是存在。我想请问下 像REALTEK这种音频芯片,需不需要配置什么,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片子还需要配置啊?
有兄弟用过吗
谢谢大家

网友F:
先确定是底噪还是自激?

网友B:
做个试验,将MICBIAS的供电先断开,改为外部,比如用锂电池,也就是弄个干净点的电源供电,看看效果如果,
这里引入的噪声影响会比较大,好多设计都是用运放做低通后给MIC提供这个偏置电压,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BIAS电压引入的噪声。

网友G:
信号源串电阻网络进去,模拟下mic输入,看看输出如何
还有就是把输入短路到地和电源,看看噪声是什么样

lz搞PC主板还是别的?这个芯片用的人应该不多,原厂给资料一般要保密协议吧?

网友C:
麦克风一般都会加一个3-5K的低通,好点的是300-3400HZ带通,以令语音清晰并避免回授。
你查一下datasheet是否内置了可编程滤波器。偏值与否不大可能引起噪声。
另外MIC的工作点也很重要。

网友H:
串电感,预失真。

网友A:
楼主太没经验了,核实“灵敏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还没找到原因,目前在怀疑CODEC本身引入的及软件的可能性,方案商正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A:
噪声特征和水平都不知道,怎能乱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