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论”集(仅收集,不评论)

楼主(2014-06-10):
唉,中国大学教育失败典范,光知道死记硬背了。

先说教科书。教科书上给个电路图,标上Vin/Vout,然后教你怎么判断负/正反馈,然后教你如何判断电压/电流反馈,串/并联反馈,给出了相应的简单好用的"绝招"。

现在,不标Vin/Vout就傻眼了,书上说短路Vout后看看还有没有反馈的,Vout都没有短路哪儿啊???彷徨,迷惑。。。

这就好比人,病时住拐杖才能走,病好拐杖一扔他就头疼了:没有拐杖,光有两条好腿,可怎么走路啊??
时间久了,他把拐杖当成必不可缺的腿了。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747222-3-1.html

网友A:
第一句话的主语就是你。
离开"理想"二字不能活,离开教科书也不能活。。。

两位的水真都很高。
别争了。

楼主:
哪点糊涂?
如果糊涂了,那世界上生产电线电缆的厂家可以倒闭了,电线上电压为零,只有电流不能传递信息。
如果糊涂了,那电表也没用了,里面两副线圈,一个检测电压,一个电流,照他这理论,电流电压不是同时有的,所以不能传递信息,所以没用。
如果。。。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750110-1-1.html

楼主(2014-07-21):
同志们,别看到到跟教材说法不同,立马脸红脖子粗。
读书的目的绝非记住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要有自己判断,有主见。
否则做忠于课本的虔诚基督教徒,人就残废了。
历史上任何一个行当的名人大家,莫不如此。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772136-1-1.html

网友B:
佛祖说过,法比如凡人的船,功能是渡河,渡过河时可以舍正法,要求更高的无为之法,一般人学电子把课本看作渡船,渡过河后,要求更高的法才对。

网友C:
作为教授, 一年多的时间专做一些"对人不对事"的事情, 有失风犯.有失体统,,.

恨恨, X7公**了同行, 看我不搞死搞臭他...

这心态, 要不得

网友D:
老9即老抽,老抽非老9;对即是错,错即是对;打打撤撤。闹闹散散。习惯,自然

网友C:
不过, 话说回来, 换位思考. 如果有人长期公**电源行业或某个电源砖家, 那我也要搞死搞臭他. 麻辣隔痹的, 对个人而言这种人确实"可恶", 欲除之而后快, 这, 就是鲁讯笔下所说的"小"吧. 我这人缺点很多, 优点只有三条:好学, 凡事搞到底, 自我批评. 楼主还曾经嘲笑我搞个人批评.

网友C:
跑题了, 很抱歉. 楼主继续,..

网友E:
以鄙人愚见,这样的收集似乎弊大于利。

楼主:
说好不评论的,不过必要的话也得说一下,况且此也非评论,只是个说明而已。

其实很简单,此帖就是个“高论”展示帖。你敢发(无论是谁),我就敢收集且展示在此,就那么滴简单!

网友E:
为什么说弊大于利?
虽说不评论,实际是不评论就下结论为"高论",加了引号,贬义也。论坛应该允许对错辩论的存在,被收进"高论"的作者如果能够自知错,就可能不发帖或改错,问题往往不可能自知。如果有评论,还可以知道错处。没有评论被判错,反驳不知从何处下手,往往就成了非技术性,激烈者演变成人身攻击。

楼主:
很多人以为我在开玩笑,确实,视觉冲击不小,推导第一步的成立条件,到了最后突然扩大,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其次,许多教材中确实是以a为分界线确定ROC。

顺着这个逻辑因果思维考虑,怎么想都想不通。

但是,ROC有效范围的extention,是确实存在的,这需要用解析连续的理论来解释。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772136-1-1.html

网友A:
一方面对别人言论持不屑一顾神态,另一方面因不懂别人言论而用激将法等手段想让人说详细点。
可见,楼主矛盾的心情有多复杂,

本来想传两篇论文上来的,但现在楼主引用的贴子,我不在提供新信息,憋死你!⊙o⊙

要想学习,必须放下高傲的身段,虚心一些,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否则不会天天逛论坛和电工玩了。

楼主:
现在可以再说明几句了....

前面说了
你敢发(无论是谁),我就敢收集且展示在此,就那么滴简单!

其实就是说,我敢把你的“高论”展示出来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给你言论定性为含引号的“高论”(伪高论),所以根本没那必要去多费口舌评论。

楼主:
原贴地址: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4978&mobile=yes

原贴中有人给出了纯数学解答,这里给出电子学正规解答:
电流源驱动电容,其传递函数H(s)=Vout(s)/Iin(s)=1/sC,即传递函数就是电容的阻抗
上式表明极点在原点处(这个重要性后面用到)。
假设激励为i(t)=Io*u(t)*sin(w0*t)
那么自然响应容易得V1=u(t)Io/w0C(欧姆定律),强迫响应易知是输入移相pi/2,即V2=u(t)Io/w0C*Sin(w0t-pi/2)
那么全响应=V1+V2(略)

画出波形,看的更清楚:激励电流源是幅度为Io的正弦波,自然响应是是等于I0/w0C的直流,强迫响应是交流正弦波,两个相加,交流上移即可。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775236-1-1.html

楼主(2014-09-23):
前几天有网友发帖,讨论振荡器自激条件和平衡条件,而几乎任何一本模电基础书都会说振荡器,说到振荡器就必说巴克豪森判据,但是许多书都忘说这样一句话了:

■这个判据仅仅是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在w0处满足巴克豪森判据,但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不一定就是w0!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805730-1-1.html

网友F:
中国特色的好帖子!哈哈哈!!哈哈哈!还有后面的特色回复!!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国特色的好帖子!哈哈哈!!哈哈哈!还有后面的特色回复!!哈哈哈!!哈哈哈!! ...

脚底下是中国土地,正常....

楼主:
这个言论也是自以为:

三)稳态
所谓稳态就是稳定的周期变化,这也是功能性的振荡所 追求的目标。

注:振荡器中说的稳态,剑指信号幅度,毫不关心频率,非周期的照样是稳态。
而电路基础中的正弦稳态,剑指信号频率,并不关心幅度。
很明显这两个概念内涵不同。

摘自
http://bbs.21ic.com/icview-807446-1-1.html

楼主:
使用米勒定理出错的罪魁祸首,就是下图非常流行的等效示意图:

摘自:
https://bbs.21ic.com/icview-817618-1-1.html

楼主(2014-10-25):
这是对下图

所作的“高论”:
请看第一图中戴维南等效图,众所周知,戴维南等效电阻本身就是这个端口的输出阻抗,也就是说,得到戴为南,也就得到输出阻抗了,此时是R1//R2!
再看下一步,居然对戴维南等效电路求输出阻抗!!!!!!!你已经得到输出阻抗了,怎么还继续求???求也就算了,居然第二次求得的结果是∞!!!跟第一次结果不一样!!!对于LTI电路,怎么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输出阻抗???

摘自:
https://bbs.21ic.com/icview-8206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