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程时显示这个是怎么回事,求DX帮忙

楼主(2014-06-10):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F:\PIClianxi\8gedengliang.mcp' start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ue Jun 10 13:49:06 2014
----------------------------------------------------------------------
Make: The target "F:\PIClianxi\8gedengliang.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D:\MCC18\bin\mcc18.exe" -p=18F4550 /i"D:\MCC18\h" "8gedengliang.c" -fo="8gedengliang.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F:\PIClianxi\8gedengliang.c:2:Error [1027] unable to locate '16c74.h'
F:\PIClianxi\8gedengliang.c:7:Error [1027] unable to locate 'input.c'
MPLAB C18 v3.02 (demo)
Copyright 1999-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demo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9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F:\PIClianxi\8gedengliang.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Tue Jun 10 13:49:07 2014
----------------------------------------------------------------------
BUILD FAILED

刚学PIC,很多地方不明白,刚安好软件但写程序总显示这个,求解什么意思,怎么解决,拜谢!

网友A:
1、提示你__DEBUG这个字符串没有定义。
2、提示你16c74.h这个文件找不到
3、提示你input.c这个文件也找不到

网友B:
问题就是两个文件没找到,那个“debug 已定义”不用管,只要是以调试模式编译的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