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惑:冲激抽样中的数学表达与物理意义

楼主(2014-06-10):
如下图所示的数学推导没有疑议。

但有一处困惑:
方框中的负频率部分只有数学意义,没有物理意义。
但经频谱搬移后,左镜像的频率成分却是实际存在的。为什么从不存在的地方搬出来的东西会变成实际存在的呢?

网友A:
很多人没搞清"负频率"是什么意思,不知其物理意义,以至于产生种种误解。

网友B:
一个 2V 1kHz 的信号,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 1V +1kHz 的信号与一个 1V -1kHz 的信号叠加而成,负频率只是帮助理解用的,如果想不通,你可以再看看积化和差的公式,负频率可以看成是原始信号与一个cos0的信号相乘而得来的,
cos0cosα=1/2[cos(0+α)+cos(0-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没搞清"负频率"是什么意思,不知其物理意义,以至于产生种种误解。
...

负频率是傅利级数经欧拉公式变形展后产生的,是数学变换的结果,没有物理意义。但在数学表达式上,占用了一半的幅值(即能量分配)。
我是这样理解的,欠缺之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 2V 1kHz 的信号,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 1V +1kHz 的信号与一个 1V -1kHz 的信号叠加而成,负频率只是帮 ...

是的,正是积化和差公式使得我明白左镜像的频率成分一定存在。可是问题是:不存在频率成份经卷积后搬移出来却成了实际存在的。这令我很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正是积化和差公式使得我明白左镜像的频率成分一定存在。可是问题是:不存在频率成份经卷积后搬移出 ...

换个角度,其实你没有办法证明负频率不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频率是傅利级数经欧拉公式变形展后产生的,是数学变换的结果,没有物理意义。但在数学表达式上,占用了 ...

有的。

类似问题:虚信号是什么意思?也仅有数学意义?

老抽喜欢马后**,等他说过俺再说。

网友B:
你和镜子里的你(虚像),都能被照相机拍摄出来(实像),
为什么一个不存在的你经过拍摄成了真实的照片?
这就是数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和镜子里的你(虚像),都能被照相机拍摄出来(实像),
为什么一个不存在的你经过拍摄成了真实的照片?
...

这个类比不恰当吧。所谓虚像也是由实像的光线反射而来,光线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