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AP启动,高人进

楼主(2014-06-10):
现项目用到OMAPL138芯片,出现启动问题。每次断电后重启大约有小几率起不来,这时手动复位下就能起了,检查了下上电时序,晶振和复位电路,感觉都没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没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查复位电路,各路供电端及外设的上电时序。

楼主:
上电时序是这样的,5V-1.3-1.2-1.8-3.3,用示波器测试3.3和复位芯片的RST信号,RST芯片在3.3V后330ms由低变高,符合OMAP芯片要求的RST信号为低直到所有电压正常。现在起不来的几率较小,手动复位又能启动,想透了脑经

网友B:
启动的时候监控电压 是否哪路电流不够啊

网友B:
pmu用的那颗?

楼主:
用的独立的DC/DC,分立搭成的

网友C:
对于要求较高的系统,复位时序和复位时长必须考虑电源电压的上升斜率,电源电压的上升斜率较低就需适当延长复位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独立的DC/DC,分立搭成的

你胆儿真大,这种应用都是动态调压的,我们都用PMU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打电话给FAE说是OMAP的启动BUG,原来BOOT位上下拉4.7K,需改成上拉3K,下拉1K。不改的话会出现电平紊乱的情况导致不能正确从FLASH启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