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脉冲方式产生PWM

楼主(2014-06-10):
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在使用STM32f1xx 的T1产生PWM,并且是单脉冲方式,也就是RCR寄存器控制发出脉冲的个数,如果我中途禁止定时器,能不能获取到RCR所设置的脉冲个数实际产生了多少个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吧;

那只能用DMA或中断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能用DMA或中断了吗?

我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
和你应用可能不一样;

希望有大神出来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
和你应用可能不一样;

我是要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控制步进电机。

那你要做加减速,发了多少个脉冲肯定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最后用DMA搞得,每次配置时的延时比较大,单轴大约延时5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