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块数据采集板,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NXP的芯片作为主控制芯片,能不能再上面再接上一个CY7C68013A,单纯做为一个USB芯片,还是用它可以直接替代NXP的芯片,直接只用CY7C68013A?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NXP的什么型号片子?
你做USB 数据采集 总有输入信号吧
直接CY7C68013A 恐怕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NXP的什么型号片子?
你做USB 数据采集 总有输入信号吧

LPC1759,主要采集振动、温度,前面一部分已经设计好了,包括放大器、滤波芯片、A/D转换芯片

网友A:
你要加USB上传给PC?
直接找个串口转USB  上位机搞虚拟串口 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USB上传给PC?
直接找个串口转USB  上位机搞虚拟串口 这样简单

也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上传给PC,是上传给win ce系统,但是win ce的驱动比较难搞,我就想找一个驱动比较完善的芯片,对了,CY7C68013A能在win ce上面安装驱动吗?谢谢啦!

网友A:
刚下份1759
LPC1759FBD80 512 kB 32 16 16 64 no Device/Host/OTG 2 yes yes 120 MHz
干嘛要外挂CY芯片啊

网友A:
要给wince啊?CY驱动没弄过 估计不好弄,CE 市场上都不大用了啊
建议你还是搞串口的 CE下串口还是比较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下份1759
LPC1759FBD80 512 kB 32 16 16 64 no Device/Host/OTG 2 yes yes 120 MHz
干嘛要外挂CY芯片啊 ...

麻烦您啦,是这样的,LPC1759有USB功能,这我知道,但是我感觉好像LPC1759对win ce的驱动不太好弄,我就想加一个驱动比较完善的芯片,这样就不用自己再弄了,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A:
不晓得你wince 是哪个芯片做的 你查这个的USB驱动 不过我估计都一样难弄。
如果没有要求的话 串口简单 做个假的USB 实际是串口连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wince 是哪个芯片做的 你查这个的USB驱动 不过我估计都一样难弄。
如果没有要求的话 串口简单 做个 ...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搞定USB驱动,不要舍近求远了

网友C:
看看CE支持哪些USB外设,例如HID无驱设备,这样就不必做CE驱动,只需要做LPC1759端的USB设计,这个设计不太难。

网友D:
68013并不比lpc1759 做usb驱动省事。

网友E:
楼上,有USB2.0隔离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USB2.0隔离否?

USB2.0隔离芯片好像还没有;

网友F:
加个68013做通讯可以;
完全替换的话,你用68013写程序会比较痛苦;
68013好像不能仿真

网友G:
1,68013官方没有WINCE和LINUX驱动,第三方有搞的,得自己查,自己实现
2,68013可以用51内核采集、USB传输,但受困与51本身,其传输速度很低,与其它ARM内核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3,68013可以仿真,使用128脚的芯片,接出串口,使用KEIL内嵌的串口仿真——这是很落后的,完全没有仿真器来得直接快速。
4,综上所述,如果主机不是windows系统,不建议68013
5,速率够的话,考虑串口

网友H:
我用过68013A做数据采集,用的100管脚的,可支持两路温度采集+两路线性CCD数据采集+两路AD转换电路+两路LED驱动(含数字电位器自动调整)+驱动两路步进电机,其他的输出控制继电器就不说了,CPU频率最大可以达到48M,无倍频功能(这个着实不好),速度完全跟得上,68013A有个好处就是你只要在固定的地方写代码就好,大容量的数据流的话还是比较快的,至于驱动,XP和win系统都比较好找,至于WINCE的就不清楚了。如果数据流较小的话还是直接用NXP直接串口传输好了,没必要用USB,其次就是NXP外挂68013A的话,68013A做从机的FIFO模式占端口也挺多的,调试非常不方便,如果NXP支持USB,那干脆别挂68013A了。

楼主(2014-07-27):
引用 网友G:
1,68013官方没有WINCE和LINUX驱动,第三方有搞的,得自己查,自己实现
2,68013可以用51内核采集、USB传输 ...

现在,串口的最大传输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E:
CY7C68013A能到200Mbits/s左右吧,带软件测试的,软件可能会减慢些速度,且不包括通讯中的overhead, 有做到更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Y7C68013A能到200Mbits/s左右吧,带软件测试的,软件可能会减慢些速度,有做到更高的吗? ...

如果不采用USB接口,用串口通讯,哪种串口的传输速率最高,最高可达多少?现在的数据采集板大都是基于USB的,还是。。。。?
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采用USB接口,用串口通讯,哪种串口的传输速率最高,最高可达多少?现在的数据采集板大都是基于USB ...

现在电脑都不带232口,若用USB转232,最高波特率1M上下吧。

楼主(2014-09-16):
引用 网友C:
看看CE支持哪些USB外设,例如HID无驱设备,这样就不必做CE驱动,只需要做LPC1759端的USB设计,这个设计不太 ...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看看CE支持哪些外设”是指win ce系统已经自带的一些简单的USB驱动吗?还是指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看看CE支持哪些外设”是指win ce系统已 ...

是,CE已经支持一些常用设备,例如键盘鼠标等HID设备,无需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E已经支持一些常用设备,例如键盘鼠标等HID设备,无需驱动

恩,我烧进去的ce系统本身可以支持鼠标、U盘等设备,而且厂家说是提供接口,那我要做的是做LPC1759芯片的usb设计,也就是设备层的驱动开发,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从0开始写这个程序也比较困难吧,不是一般芯片厂商会提供其在各个系统下的usb驱动的源代码或demo,我们只需移植过来,进行一些修改,与系统预留的接口接上就行,(有人这么告诉我的),可是我没发现NXP提供这方面的源代码或demo,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别的厂家的会不会有?请您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烧进去的ce系统本身可以支持鼠标、U盘等设备,而且厂家说是提供接口,那我要做的是做LPC1759芯片的 ...

LPC1759有HID的DEMO,也有CDC的 ,看你上位机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1759有HID的DEMO,也有CDC的 ,看你上位机怎么用了

有USB Memory的吗?而且,它的demo是在win ce系统下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USB Memory的吗?而且,它的demo是在win ce系统下的吗?

usb mass storage 的有,标准设备和操作系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mass storage 的有,标准设备和操作系统无关

我不太明白这个,就像我上面帖子说过的芯片厂商提供的usb驱动的源代码或demo在不同系统下是不一样的吧?但是,您又说这与操作系统无关,我搞不明白了?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这个,就像我上面帖子说过的芯片厂商提供的usb驱动的源代码或demo在不同系统下是不一样的吧? ...

驱动当然和操作系统有关,不同操作系统的驱动不同,但单片机内的程序可以与操作系统无关,只要是标准设备,各种操作系统都已经集成了驱动,例如键盘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当然和操作系统有关,不同操作系统的驱动不同,但单片机内的程序可以与操作系统无关,只要是标准设备 ...

我的不是标准设备,是自己设计的模块,肯定要自己找驱动,而且系统的总线驱动已经有了,我只需要设备驱动就行。您上面说的HID/CDC/USB Meromy的应该不是我想要的吧?这个芯片提供这些驱动demo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标准设备,是自己设计的模块,肯定要自己找驱动,而且系统的总线驱动已经有了,我只需要设备驱动 ...

系统的总线驱动指的什么?设备驱动又指什么,HID/CDC/USB Meromy的只是设备驱动,并不一定限定这个设备,许多低速数据采集设备均使用HID驱动。把你需求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总线驱动指的什么?设备驱动又指什么,HID/CDC/USB Meromy的只是设备驱动,并不一定限定这个设备, ...

我理解的总线驱动是win ce系统已经做好的底层驱动,并且预留了接口给外界。我想要的外界设备的驱动要实现的功能是,能够和这个接口连起来,也就是系统能够读取这个设备,这主要是要能够与系统上的软件进行通讯,将数据能够传到系统的软件上。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您说的低速采集设备采用HID驱动,最高能达到的传输速率是多少?我估计我的至少要800kb/s。恳请指点,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总线驱动是win ce系统已经做好的底层驱动,并且预留了接口给外界。我想要的外界设备的驱动要实现 ...

"我理解的总线驱动是win ce系统已经做好的底层驱动,并且预留了接口给外界。"那就是用API访问USB设备了,这是利用操作系统的API,自己只需要编程应用软件。HID要实现800kb/s也就是100kB/s,略微有点困难,不过也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