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adc上电需要校准吗

楼主(2014-06-10):
stm32f030 adc上电需要校准吗

网友A:
看你的具体需求啊;

我一般是自己写个软件,做校准;
或者加些外围电路,上电的时候做系统自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具体需求啊;

我一般是自己写个软件,做校准;

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介绍下吗

比如:实际输入是2.5V,你通过MCU测出来是2.45V;
那你将2.45V 乘上个系数;
如果AD的线性不好,要做段校准,0点校准等;
表达能力不好,只能讲这么详细;
如有问题,再讨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介绍下吗

你自己动手实践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动手实践下就明白了;

大致明白思路了,谢谢

网友C(2015-06-22):
你好,我也在用STM32F030做ADC检测,用示波器发现AD口上有波动的脉冲,不知道干扰是哪里来的,而且ADC之后的值总是和实际值有出入,换了几个负载电阻,大的值偏小,小电阻值偏大,没有线性,如果要做分段解决,想问,这样的分段好处理吗,负载电阻又是线性的。

网友D:
用示波器发现AD口上有波动的脉冲

这个说不好,得上图来看看

网友E:
要校准的

网友E:
这个片子ADC本身就有校准功能的,使用前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自动校准了

网友:
上电的时候做系统自校准;这个方法好。

网友F:
AD的线性不好的话,要做校准

网友G:
这个看应用需要,不过最好做个校准

网友H:
个人觉得片上校准用处不大,它是不会知道你的参考电压偏差多少的,还是二楼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