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R探头选择

楼主(2014-06-1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基本性能都差不多
要距离远 你要加 菲涅尔透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基本性能都差不多
要距离远 你要加 菲涅尔透镜的

透镜肯定是要加的  能做到10M就可以了

网友B:
见到好多都是用森霸的

网友C(2014-08-12):
我也在做,电路用的PIR-D203S推荐的电路,距离很近,求指点?

网友D:
Pyroelectric LHI878 我就是采用这样的PIR,距离远近,取决于你的放大倍数和带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电路用的PIR-D203S推荐的电路,距离很近,求指点?

我是做人体感应开关的。以后一起切磋。

网友E:
你那个是森霸的,国产的,质量一般但是便宜
好一些的是日本尼塞拉的和德国海曼的,性能稳定但价格高
感应距离受感应芯片/探头/透镜的影响,所以想要做的远就都用好些的吧
如果你用的是BISS0001+森霸D203B的话,感应距离近是肯定的,而且误动作很多
向你推荐一套远距离红外感应方案,AS084芯片+尼塞拉RE200B
最远距离可达20M,一般来说,除吸顶灯/路灯外,都在10M以上且非常稳定。
详情见附件,功能可根据需求改变

探头 RE200B.pdf

网友F(2016-03-07):
为了降低成本,有替代AS084的红外控制IC吗?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