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2c主从分开供电,且一方断电后电平无法拉高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从机5V,主机3.3V,SDA 和SCL直接连接,上拉电阻为4.7K。通信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当5V端断电,3.3V端还是有电的情况下,电平被拉低到1.8V,是个中间电平,导致主机I2C工作不正常。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上拉电阻拉到3.3了?断了电还要通信么?

网友B:
从机都关闭了,还通信啥嘛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断了电之后主机这边I2C硬件就不正常了,仿真的话是5V断电后主机死循环在发送start信号。
上拉倒3.3V

网友A:
估计从机也有上拉

网友B:
断电后重新初始化IIC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只有采用每次读写的时候初始化,读写完成后回到普通IO。
因为从机断电后I2C的IO口为低阻态,jjjyufan的图应该也是没用的,会被拉低。
还好我当时加了一个同步中断信号,从机有数据会拉低这个信号,主机才会去读写。

网友C:
串个电阻

网友D:
5V端断电时,5V端的SCL/SDA应当是呈现高阻态,你现在出现它拉低对方电压的问题,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E:
不带隔离很简单:

上图中的三极管如用场效应管代替,可以省掉47K电阻和5819(大部分场效管都内置这个反向保护二极管)。

要隔离比较麻烦:

上图中的三极管如用场效应管代替,可以省掉两个47K电阻(两个5819不能省)。

网友F:
断电之后对端未必呈现高阻态,所以还是得隔离一下。
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