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在高压线下很难上线

楼主(2014-06-10):
产品上有一个GPRS模块,一般测试条件下数据可正常收发,但是在高压线下测试的时候连上的概率很低。
高压线下只是电磁环境比较复杂,不知道这种环境可能是对产品的那部分产生影响,电源,天线?
求助各位高人@~@

网友A:
都有可能,只要有长线就会有感应,电源及整机的EMC设计在这类应用中非常讲究。

网友B:
高压?有多高啊?
天线用的什么?

网友C:
高压线下,是挂在高压线上?还是在线下?线下的话离线多少米?

楼主:
220KV的高压线,多少米高没具体注意,网上查的60m~70m
有同类产品在旁边做比较,与我们选择的模块不一样,这个机器表现就比我们好
如果单纯是模块的问题我们就得换模块了,但是结构什么的都开模了,很纠结

楼主:
百度一下
对于RTK测量来说,高压线有可能影响手机卡的GPRS信号,导致移动站无法和基准站传输信号,无法固定,比如在一个山坳里,周围的山上有高压线路,高压线近似形成一个半圆或3/4园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把手机信号屏蔽
高压线近似形成一个半圆或3/4园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把手机信号屏蔽,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C:
高压线与空气的边界曲率很大,电场强度很强,可以认为距电线一定范围内有相当程度的电离带,对电波有阻碍。另外电晕放电会产生射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线与空气的边界曲率很大,电场强度很强,可以认为距电线一定范围内有相当程度的电离带,对电波有阻碍。 ...

多谢指教,高压线附近有电离层屏蔽信号知道了。
还想问问的是,高压线与空气的边界曲率很大,这句话如何理解。
我所能理解的只是两个电极之间电压超过电力电压时,电极之间的空气会电离,被电离的离子撞击电极又会产生二次发射。
这只是最原始的汤森理论,但是我始终无法将高压线套到两个电极上。是否指的是高压线与大地之间的空气会发生电离,形成电离层,这个与高压线的边界曲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高压线附近有电离层屏蔽信号知道了。
还想问问的是,高压线与空气的边界曲率很大,这句话如何 ...

曲率即半径的倒数。曲率大就是半径小。
尖端的半径非常小,即曲率非常大。
平行板之间的电场(板的边缘除外)近似均匀。
高压线的半径比较小,靠近线处电场很不均匀。越是距离线较近处越不均匀,场强(电位梯度)也越大,稍远处则电场较均匀,场强较小。
在电场强度大的地方,空气会发生电离,但离子运动到稍远处即自行复合消失。这种电离现象称电晕放电。目视电晕会看到发光(离子复合处),电晕导电,故对电波有影响。离子复合也会产生射频干扰。

网友E:
开车听收音机走高压线下就没声了,很正常。人在高压线下工作5年皮肤会变化,轻轻碰一下就变紫。正常的碰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车听收音机走高压线下就没声了,很正常。人在高压线下工作5年皮肤会变化,轻轻碰一下就变紫。正常的碰不 ...

哇,不是某部门常宣传住高压线下,没有任何害处

楼主:
但是高压线下手机可以上网,这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按照道理讲电离层屏蔽对任何信号不都是一视同仁的吗,况且2个都是相同频率。最让人郁闷的是,对手的机器仍旧可以照常收发数据

网友G:
找模块厂家,他们应该有办法改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高压线下手机可以上网,这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按照道理讲电离层屏蔽对任何信号不都是一视同仁的吗, ...

假设你们所用的模块支持相同的制式和速率标准,并且你不是用的山寨货。
高压线导致模块电源异常从而影响模块工作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是你们的天线选型或者天线匹配有问题,这个一般会导致CSQ或C/N0值比较差(可用AT指令查询)。如果是采用外置天线,并且外置天线是直接通过同轴线连接到模块的GSC插座上的,可以直接和你对手的产品交换一下天线再做个对比测试(如果可以的话,哈哈)。如果外置天线直接焊在模块上的或者采用的是内置天线,那么很可能是天线没做好或者没焊好。

如果排除了天线原因,可能需要采用一些网优工具来查看更多的信息,或者咨询模块厂家让他们教你如何导出日志来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你们所用的模块支持相同的制式和速率标准,并且你不是用的山寨货。
高压线导致模块电源异常从而影响模 ...

很早就找他们了,让我们在机器上包一层锡箔,我也就只能呵呵了。
现在也就只能看看log再找原因了。

网友I:
你在这里问,白问,找不到具体解决措施的。
还不如你自己回去实际测试各项指标,想想解决办法。
比如看看RSSI,看看是模块的问题,还是你MCU板的问题。
检查一下主板的电源,是否有问题。
对比测试一下,GPRS无法连接,呼叫和短信是否可以?
我相信,只要当地的信号不是很差,高压线下,不会导致无信号的,毕竟900M频率不是很低的,一般干扰比较少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早就找他们了,让我们在机器上包一层锡箔,我也就只能呵呵了。
现在也就只能看看log再找原因了。 ...

原厂神人神回复,呵呵。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搞定,有没有换个天线试试?市面上很多的,需要支持GSM900+1800双频。

再对比一下高压线下和离开高压线后的CSQ,查询当前的工作模式(如果AT支持的话),看看到底工作在什么状态下;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看更详细的信息了,厂家一般会有类似网优用的工具,很直观,既能看到工作模式、信号质量,还能查看throughput等信息。同时配合查看日志,是谁的问题还是可以明确的;

模块本身一般会有屏蔽罩,所以高压线对模块其他部分的干扰应该不是主要的(除非这个模块太烂),如果有其他相同接口的模块,可以考虑进行替代测试。

总之,先排除天线因素,再排除模块,替换是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底板的问题要靠你们自己去排查,但感觉底板问题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可以适当提高模块的供电电压,增强电源的抗干扰能力,比如如果是电池供电脚,可以调高到3.6V。很多miniPCI接口的模块手册可能要求是3.3V供电,但提高到3.6V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有可能啊,屏蔽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开车听收音机走高压线下就没声了,很正常。人在高压线下工作5年皮肤会变化,轻轻碰一下就变紫。正常的碰不 ...

啊啊,担心呢, 我办公室旁边就有一组高压线啊

放心吧,老宋就爱吓人。

网友K:
你的GPRS天线可能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个电压会不会影响你的其它电路呢?高压线下打伞,会麻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的GPRS天线可能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个电压会不会影响你的其它电路呢?高压线下打伞,会麻手的。 ...

一般来说,厂家会建议在天线处并一个几十nH的电感(比如68~100nH)用于ESD和防雷,楼主倒也可以试试。

网友L:
不至于吧,我们再500KV和1000KV线路都通讯正常。

网友L:
你的天线进入电晕了?

网友M(2014-09-02):
问题解决了吗?
上个帖子说查询csq不一定能定位,这个干扰可能是脉冲形式的,csq并不能如实反映问题。
1、可能干扰到的部位 sim卡 电源 地 天线,各个排除的方式来处理一下;
2、更换一个模块试试,有时候国外的模块因为年代久远,甚至不如国内最新的模块抗干扰能力强。
只能说试试了,之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很纠结。基本上最后是包狗皮膏药解决了。
我qq:58382372 可以一起讨论,如果你解决了也给大家一个做个总结。

网友M:
另外 如果板子壳子确定了,一般就用导电布包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