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062比较模块

楼主(2014-06-10):
想用内部的比较模块,进行类似的过流保护,直流思路可以,交流只用一个比较模块怎么办?

网友A:
我记得c28外部也有一个脚   可以使PWM波输出为高祖等一些控制
你可以通过外部运放比较处理触发此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c28外部也有一个脚   可以使PWM波输出为高祖等一些控制
你可以通过外部运放比较处理触发此引脚 ...

我们现在就是想用内部的呢,进行尝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想用内部的呢,进行尝试

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