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b eMMC boot android image报错

楼主(2014-06-10):
烧写成功,boot时报错如下:
imx-hdmi-soc-dai imx-hdmi-soc-dai.0: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
boot好久似乎没boot起来。

楼主:
忘了修改uboot参数设置了,暂时就不用解决了,呵呵。

后面改好了,问题没有出现了,但最后boot最后显示的是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我是用终端显示的,这个正常么?怎么理解,还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修改uboot参数设置了,暂时就不用解决了,呵呵。

后面改好了,问题没有出现了,但最后boot最后显示的 ...

哈哈,没事的,问题解决了就好,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有时候问题多的时候帖子会漏掉,望理解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修改uboot参数设置了,暂时就不用解决了,呵呵。

后面改好了,问题没有出现了,但最后boot最后显示的 ...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不用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