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视频采集传输

楼主(2014-06-10):
stm系列能够采集传输 经过压缩编码后的 JPEG图片,达到十帧左右视频的要求吗,与上位机的接口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A:
10帧还要看你图片的大小啊;
上位机接口可以考虑PCI,以太网,USB

我们现在买的工业相机是千兆网的,以前是PC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帧还要看你图片的大小啊;
上位机接口可以考虑PCI,以太网,USB

谢谢啦,O(∩_∩)O~

网友B:
直接用OV2640,输出JPEG数据,320*240,30帧无压力。输出1600*1200,15帧.
stm32只需要搬运数据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O(∩_∩)O~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OV2640,输出JPEG数据,320*240,30帧无压力。输出1600*1200,15帧.
stm32只需要搬运数据即可。 ...

原子哥也来了: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OV2640,输出JPEG数据,320*240,30帧无压力。输出1600*1200,15帧.
stm32只需要搬运数据即可。 ...

谢谢您,我想问下我们想基于 该摄像头配合stm32传输视频,利用光纤传输,我们的光电模块带宽为2M左右,
传输十帧左右的 JPEG压缩图片没问题吧, 然后与上位机的 接口用串口 是不是肯定不行,那用什么接口比较方便简单呢?感激不尽。。。

网友B:
10帧,1600*1200分辨率,每一帧大概是50KB的数据,10帧就要500KB的数据量,2M 的带宽,最多提供256KB的速度,不太够用。
但是320*240,一帧只有10K左右,10帧,大概100KB的速度就够了。2M的带宽够用,但是上行速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快了。。。。一般上行速度比下行速度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