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 烧写linux image失败

楼主(2014-06-10):
我这里用的是SabreSDB的板子,cfg.ini配置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ubuntu-SabreSD-SD

SW6配置为SD3 boot模式,未插入SD卡,打开mfgtool,再插入SD卡,start烧写。
可烧写始终failed。

网友A:
烧写的时候SW6应该配置为download mode(00001100),烧写成功启动以后再将其配置为SD3 boot模式。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可以的话再联系~~

楼主:
可文档上不是这样说的啊,我参考的是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pdf
4.1 How to Enter Serial Download Mode for MFGTool
No dedicated boot dips are reserved for serial download mode on MX6 SABRE-SD
boards. Therefore, a tricky method is used to enter serial download mode. For example,
set boot mode as SD3 boot (SW6 dip 2, 7 on others are off). Do not insert SD card into
SD3 slot, and power on the board. After "HID- Compliant device" is detected, it means
the board has entered serial download mode, insert the SD card into SD3 slot. Another
way to do this is to configure an invalid boot switch setting, for example, set all the dips
of SW6 to off.

楼主:
我改用了android的启动了,现在板子不在这边,稍后我会试试。但你的方法和文档描述不符啊,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用了android的启动了,现在板子不在这边,稍后我会试试。但你的方法和文档描述不符啊,怎么理解? ...

android也一样的,我说的和文档上描述的是一致的。回头你用你的板子试一下吧,不可以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用了android的启动了,现在板子不在这边,稍后我会试试。但你的方法和文档描述不符啊,怎么理解? ...

在android BSP文档中有Change the SABRE-SD SW6 (boot) to 00001100 (from 1-8 bit) to enter download
mode,download 模式确实要调整SW6为00001100 (from 1-8 bi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文档上不是这样说的啊,我参考的是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pdf
4.1 How to Enter  ...

这里提到的从SD3启动模式启动时候SW6应为01000010(1-8 bit),你仔细看一下那段话中是boot 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提到的从SD3启动模式启动时候SW6应为01000010(1-8 bit),你仔细看一下那段话中是boot mode 。 ...

你是对的,我换成00001100,下载到SD3成功了,但boot的时候,要飞思卡尔的登陆口令,是啥情况:
arm-none-linux-gnueabi-gcc (Freescale MAD -- Linaro 2011.07 -- Built at 2011/08/10 09:20) 4.6.2 20110630 (prerelease)
root filesystem built on Fri, 31 Aug 2012 11:01:55 -0500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reescale login:

网友B:
登录的账号,可以用root,passwd为空。
你可以试下。

网友A:
10楼正解,freescale login:输入root就可以登录系统了。说明烧写成功并成功启动,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楼正解,freescale login:输入root就可以登录系统了。说明烧写成功并成功启动,恭喜~~ ...

谢谢,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