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低频信号滤波求助

楼主(2014-06-10):
图中电路,跟随之后的电路。电路是什么意义。最好能给具体推导公式?

网友A:
一个反相放大而已

楼主:
朋友,能在具体点吗?放大多少倍呀。两个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在具体点吗?放大多少倍呀。两个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呀?

反相,放大倍数是-1;
带通滤波电路;
C36高通滤波,C27低通滤波,组合成了带通滤波;

网友B:
你用MULTISIM仿真下

网友C:
这个实际的实验测试下的,还带有滤波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