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0):
我的电脑开机后,过一段时间会在屏幕的中间出现一条黑色的横条纹,过一段时间又会自己消失。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示器或显卡电路有元件处于亚稳定态,用交叉测试的办法可以确定是显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然后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或显卡电路有元件处于亚稳定态,用交叉测试的办法可以确定是显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然后送修吧。 ...

电脑方面懂的不多,不知道怎么使用交叉测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方面懂的不多,不知道怎么使用交叉测试的方法。

就是换台显示器,已知没有问题的显示器。如果故障重现,是显卡的问题,否则为显示器问题。
或者换块已知是好的显卡,显示器还用原来的。如果问题重现就是显示器问题,否则为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