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53 ADC

楼主(2014-06-10):
我用的是i.MX537,现在想用采集电压和电流;请问i.MX537有专门的ADC 引脚或者复用的引脚?若没有,我还得选用专门的ADC 芯片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的i.MX537 CPU上没有ADC,电源管理芯片MC34708 (或者MC34709)PMIC上有 ADC Channel,不用另外选择ADC芯片,使用如果用MC34708(或者MC34709)+I.MX537设计就好了。

楼主:
你好,我们是采用MC34708+i.MX537,MC34708和i.MX537通讯采用I2C,请问i.MX537通过I2C能读到ADC的值?这种方案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是采用MC34708+i.MX537,MC34708和i.MX537通讯采用I2C,请问i.MX537通过I2C能读到ADC的值?这种 ...

楼主你好,MC34708+i.MX537的连接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 AN4604 Interfacing the MC34709 with the

楼主:
谢了,很仔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很仔细。

不客气,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学习~~对了,本论坛中帖子的结贴方式:本论坛中结贴方式,中有详细步骤你可以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