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反馈电路中标号作用的说明

楼主(2014-06-10):
请先阅读下面链接中的文字:

https://bbs.21ic.com/icview-748214-1-1.html

问题:有人说,必须标明Vin/Vout,才能对电路是什么类型反馈做出判断。
其实并非如此。

网友A:
那么其实应该是怎样的呢?
有什么证据呢?

网友A:
哦,原来教授的证据就是:具体略!

楼主:
首先,请严格按照教科书上说法,判断下图有无反馈,是正还是负反馈,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

楼主:
沉迷于教科书的,最喜欢看下面这个电路了,瞬间极性法等玩的滚瓜烂熟,满心欢喜!!

反馈路径上的电阻漏画了。

楼主:
这个电路,有3~4个反馈环,感兴趣找一找。

楼主:
这个图,不但标上了Vin/Vout,还标了元件值,你能判断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网友B:
to LZ:

提醒一句,你贴再多图也无济于事啦,逻辑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提醒一句,你贴再多图也无济于事啦,逻辑上错了!

理,越辩越明。
倘若能回答4.6.7楼,接着玩。

网友A:
看你折腾了这么几天,也没给大家讲解过任何电路反馈的东西!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确实没有Vin,至于输出,既可以是Io,也可以是Vo,哪个方便用哪个。

楼主:
这个电路,确实没有Vin/Vout,是不是没法分析反馈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