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干簧管长时间接触磁铁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4-06-10):
       设计个产品用干簧管检测磁铁的离开,正常情况磁铁距离干簧管很近,磁力使干簧管**吸合,当有一盖子打开时,带动磁铁离开,干簧管**弹开。现在问题是正常情况下干簧管长时间(要求寿命3年)与磁铁接触,**一直是在变型吸合状态下,当磁铁离开时,干簧管的**会不会因为长时间变形而弹不开?查了很多干簧管的参数,都没这方面的说明,只有动作寿命次数,不知哪位有了解的吗?
      另外因为要低功耗,所以不能用霍尔传感器,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器件代替干簧管?

网友A:
具体资料没有,但我有一把干簧管和扬声器磁铁放在了一起很长时间,有没有三年不知道,但应该有1年多,还都能用,但其他参数改变没有,不知道。我没发现干簧管带磁。

网友B:
这个跟干簧管的材料有关,无法一概而论。可靠的设计应该采用霍尔元件,成本仅增加几毛钱。

网友C:
**跟弹簧一样,有一个弹性变形极限,工程应用中的变形程度必定比弹性极限小得多,离塑性变形还远的很,不用去担心。

网友C:
“簧*片”二字居然违禁,想不通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D:
笔记本,手机翻盖都有用的。10多年也没坏。老吸着不动20年也不会坏。

网友E:
电流大小?
直流交流?

据说大的直流电流会造成普通继电器触点金属位移造成无法断开的失效模式。
我没有验证过 提个醒吧

网友F:
动作寿命一般小于10万次;
还和吸合的力,距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