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

楼主(2014-06-10):
恒流源控制电压与负载如何接地,发现共地电流变化

网友A:
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共地”,必有一个“悬浮”。如果负载一定要有一端接地,那么只有让取样电阻“悬浮”。

网友B:
把图发上来看看;
感觉你的意思是恒流源稳定性受地线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共地”,必有一个“悬浮”。如果负载一定要有一端接地,那么只有让取样电阻“悬浮”。 ...

如何悬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发上来看看;
感觉你的意思是恒流源稳定性受地线影响;

C:\Users\DFS\Desktop

网友B:
仿真了下可以,不知道你电路各器件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另外你的取样电阻太小了,才20欧;

网友B:
发几个图你参考下;
你的电路,我初步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下可以,不知道你电路各器件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另外你的取样电阻太小了,才20欧;

20欧是用来产生电流的,小电阻,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几个图你参考下;
你的电路,我初步看是可以的;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啊,: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欧是用来产生电流的,小电阻,大功率

你是当取样电阻的吧???
你输出电流需要多少啊?运放带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当取样电阻的吧???
你输出电流需要多少啊?运放带不动的;

电流200MA左右,用来测小电阻的,这只是电流产生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200MA左右,用来测小电阻的,这只是电流产生部分

那你要选择大功率运放;
500mA或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分支的地線,相同于音頻功放的運用。

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