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恒流源求助

楼主(2014-06-10):
如何使控制电压与负载的接地端隔离

网友A:
用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性光耦。

如果前端用DAC还用隔离吗?DAC的地可以与负载地共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前端用DAC还用隔离吗?DAC的地可以与负载地共地吗?

是否隔离是由整个系统信号干扰、EMC要求以及电源等情况决定与DAC没直接关系。因此,你提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准确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隔离是由整个系统信号干扰、EMC要求以及电源等情况决定与DAC没直接关系。因此,你提的问题只有你自己 ...

网友B:
好像这个问题问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