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差分运放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4-06-10):
如下图,输入是0到36v左右,运放输出范围0到2.5v,这个电路能正常检测电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A:
运放能工作的, 不过初步估算, 增益计算得应该有问题, 输出到了不了 0到2.5v 这么大范围.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1/30.36V输入时输出=1.2V。可以工作的,但是仿真发现低于2V时线性变差。可以说说是用在什么上的电路吗?

网友C:
输出没有2.5V,最大36/30,1.2V

网友C:
线性不好,与运放工作点、反馈回路、源端信号是否经过处理再接差分比例运放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不好,与运放工作点、反馈回路、源端信号是否经过处理再接差分比例运放等有关 ...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 谢谢

供参考:
1.按图增益,3.6V得不到的;
2.VCC/2 工作点选取,36V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运放带宽够不够;
3.还是需要知道输入信号,避免在输入端产生微分充电现象;
4.检查电压考虑是否有必要再经1:1处理后再接差分,改善一下输入输出电阻,提升线性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
1.按图增益,3.6V得不到的;
2.VCC/2 工作点选取,36V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运放带宽够不够;

非常感谢
输入的36V就是AC-DC产生的输出电压,内电阻应该是非常小的
你提到的微分充电能解释的更详细些吗?我没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输入的36V就是AC-DC产生的输出电压,内电阻应该是非常小的
你提到的微分充电能解释的更详细些吗 ...

注意源是不是开关源,开关源一般不会出现微分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差分信号有差值,会有过冲....

网友:
这个电路的输出对输入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