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充电器电路

楼主(2014-06-10):
我想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中红圈标识部分,既然已经经过整流了,为什么还要用到变压器,变压器一般不是在交流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变压、隔离的作用吗?

网友A:
这里也是“交流”,而且是频率比原来高高得多的“交流”!要想搞明白,请参阅有关“开关电源”的书籍!

楼主:
如果有时间的话,还请帮忙具体分析一下,多谢。

我的理解是这里经过整理滤波后,电压已经变为直流,只是还有纹波的存在,不知道qzlbwang老师指的的“交流”指的是纹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时间的话,还请帮忙具体分析一下,多谢。

我的理解是这里经过整理滤波后,电压已经变为直流,只是还 ...

“我的理解是这里经过整理滤波后,电压已经变为直流”
“这里”若是指C4两端,没有错。

qzlbwang说的“交流”,不是指C4两端电压的100Hz纹波。而是指变压器T1初级(1~2两端)中的电流含交流成份。这个“交流”,是芯片U1不断“开”和“关”(D、S两端)产生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找本书自己多看看。。。。现在例子那么多。。。

这问题会被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