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M642 FLASH无法固化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DM642程序无法固化。。。。

硬件上有个串口芯片TL16C752B和S29GL032的FLASH芯片。。。。是这两个在硬件上发生了冲突。我将串口芯片拿掉后,就能固化程序了。。。

但是我不太懂这个原理,不知道为什么拿掉串口芯片就能固化程序???

FLASH电路连接原理图

串口电路原理图

请大家看下我的原理图,分析下为什么两个芯片起来使用,就无法固化程序了?????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   TL16C75B连接了数据线和地址线  但是没有片选信号
这样的话你在送入哪个区的时候数据会到TL16C75
还有此芯片工作时会影响数据总线的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   TL16C75B连接了数据线和地址线  但是没有片选信号
这样的话你在送入哪个区的时候数据会到TL ...

恩,是自己设计的。。。当时没有考虑太多。。。。我昨天想了下。。。估计就是片选没有用CE脚。。我待会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自己设计的。。。当时没有考虑太多。。。。我昨天想了下。。。估计就是片选没有用CE脚。。我待会试 ...

没用CE   并且你把片选拉低一直在使能
数据同时被两个两种外设接收   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CE   并且你把片选拉低一直在使能
数据同时被两个两种外设接收   会出现问题的 ...

恩,固化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就是DM642的EMIF总线的地址线是A3-A22    那么在写地址的时候,比如0x90080010这个地址的最低位对应的是A3?还是A0(A0并不存在,即A0-A2无效,但是地址还是从A0算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固化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就是DM642的EMIF总线的地址线是A3-A22    那么在写 ...

DSP5509外扩Flash为什么不用地址线中的A0——分析
看看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固化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就是DM642的EMIF总线的地址线是A3-A22    那么在写 ...

内部总线匹配是会出现低几位无效的情况
那就从A3算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总线匹配是会出现低几位无效的情况
那就从A3算起吧

A3对应的是地址的最低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3对应的是地址的最低位??

不是很确定   如果A0和A1无效
那就是A3了
建议你基于基地址+1进行操作   测测那个地址线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