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M642 无法固化程序!!一直失败!!求高人解答!!

楼主:
DM642程序无法固化。。。。

硬件上有个串口芯片TL16C752B和S29GL032的FLASH芯片。。。。是这两个在硬件上发生了冲突。我将串口芯片拿掉后,就能固化程序了。。。

但是我不太懂这个原理,不知道为什么拿掉串口芯片就能固化程序???

FLASH电路连接原理图

串口电路原理图

请大家看下我的原理图,分析下为什么两个芯片起来使用,就无法固化程序了?????

网友A(2014-06-10):
原理图没上传上来啊    有了串口芯片后不能固化
说明影响了EMIF接口的相关信号  你在查查看   有没有与地址或数据,读写使能,片选等有关的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上传上来啊    有了串口芯片后不能固化
说明影响了EMIF接口的相关信号  你在查查看   有没有与地 ...

图上来了,是不是串口电路有问题??CSA应该接在CE引脚上来进行CE空间的分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来了,是不是串口电路有问题??CSA应该接在CE引脚上来进行CE空间的分配? ...

肯定要有个引脚接到CE上   不然会拉总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来了,是不是串口电路有问题??CSA应该接在CE引脚上来进行CE空间的分配? ...

如果CSA是片选信号的话   就需要接到某一个没有被flash或ram占用的CEx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SA是片选信号的话   就需要接到某一个没有被flash或ram占用的CEx脚上
...

怎么不能结贴给分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给分 = =!!

你成功啦  谢谢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