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v级别M赫兹 带宽信号通信可行性

楼主(2014-06-10):
我想问问,我在发送端使用 信号发生器驱动发光二极管输出0~MHz方波信号,接收端用光电探测器得到的40mv大小的方波信号。然后我用运放把40mv放大到v级别,放大倍数与理论值相差不大,并且波形还可以,就证明该信号可用啊,但我用串口助手调不通呢,就是无论发送什么字符,都没有接收,有啥办法可以测试我这个兆赫兹带宽信号能否实现基本通信呢。。。
我用的usb转串口模块测试,该模块发送端经串口助手软件发送信号激励发光二极管经过光纤传输至光电探测器光电转换后,输出幅值40mv左右,我又在后面加了一级放大至v级别,然后输入到串口模块的接收端,理论上通信带宽到2M内没问题,但通过串口助手测试(最大115.2KHz),无论发送什么字符,都没有接收,不能实现基本收发通信。
求各路神仙,各位大神,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