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汇编指令的含义

楼主(2014-06-10):
在ATMEGA16中的汇编指令:  subi  r20 -1  的作用是什么?   减-1就是相当于加+1?
执行的结果是r20+1 吗

网友A:
此处
-1其实等于0xff

最终结果就是加一

网友B:
avr 指令集的加法指令没有立即寻址方式,而减法有,所以可以采用减负立即数的方法来变通达到加立即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