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用锡膏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10):
想问一下,贴片机用的锡浆,是买来的锡浆直接用的吗,还是需要添加一些其他配料,单独锡浆的话,是不是有些稠,容易粘在网板上,我自己植球的时候,直接用锡浆总感觉非常难用。从没接触过量产,都是自己焊接,所以想了解一二,求科普。

网友A:
一般都是搅拌均匀后使用 如果感觉稠 加点稀释剂。
适度自己把握 多做几次 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移帖到PCB技术版吧

ok,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搅拌均匀后使用 如果感觉稠 加点稀释剂。
适度自己把握 多做几次 就有经验了 ...

谢谢,另外一般不需要向里面加助焊剂,对吧

网友C:
网上再搜下视频看下

网友D(2014-10-09):
不需要加,除非长时间存放有轻微的干,干的厉害了加稀释剂也没有用。 多多学习SMT相关知识,初期肯定是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