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

楼主(2014-06-10):
哪位同学有AVR单片机的ioavr.h头文件?请贴在网上。O(∩_∩)O谢谢!

网友A:
/**************************************************************
**             - IO_AVR.H -
**
**     I/O definitions for iccAVR
**
**     Used with iccAVR.
**
**     Copyright IAR Systems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version: $Revision: 1.20 $
**
**************************************************************/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IO_AVR_H
#define __IO_AVR_H
#if defined(__ATtiny13__)
#include "iotiny13.h"
#elif defined(__AT90S2313__)
#include "io2313.h"
#elif defined(__AT90S2323__)
#include "io2323.h"
#elif defined(__AT90S2333__)
#include "io2333.h"
#elif defined(__AT90S2343__)
#include "io2343.h"
#elif defined(__AT90S4414__)
#include "io4414.h"
#elif defined(__AT90S4433__)
#include "io4433.h"
#elif defined(__AT90S4434__)
#include "io4434.h"
#elif defined(__AT90S8515__)
#include "io8515.h"
#elif defined(__AT90S8534__)
#include "io8534.h"
#elif defined(__AT90S8535__)
#include "io8535.h"
#elif defined(__ATmega103__)
#include "iom103.h"
#elif defined(__ATmega161__)
#include "iom161.h"
#elif defined(__ATmega163__)
#include "iom163.h"
#elif defined(__ATmega323__)
#include "iom323.h"
#elif defined(__ATmega16__)
#include "iom16.h"
#elif defined(__ATmega128__)
#include "iom128.h"
#elif defined(__AT94Kxx__)
#include "ioat94k.h"
#elif defined(__ATmega8__)
#include "iom8.h"
#elif defined(__ATmega8515__)
#include "iom8515.h"
#elif defined(__ATmega8535__)
#include "iom8535.h"
#elif defined(__ATmega64__)
#include "iom64.h"
#elif defined(__ATtiny26__)
#include "iotiny26.h"
#elif defined(__ATmega32__)
#include "iom32.h"
#elif defined(__ATmega162__)
#include "iom162.h"
#elif defined(__ATmega169__)
#include "iom169.h"
#elif defined(__ATtiny2313__)
#include "iotiny2313.h"
#elif defined(__ATmega48__)
#include "iom48.h"
#elif defined(__ATmega88__)
#include "iom88.h"
#elif defined(__ATmega168__)
#include "iom168.h"
#elif defined(__AT90CAN128__)
#include "iocan128.h"
#elif defined(__AT86RF401__)
#include "ioat86rf401.h"
#elif defined(__ATmega165__)
#include "iom165.h"
#elif defined(__ATmega325__)
#include "iom325.h"
#elif defined(__ATmega3250__)
#include "iom3250.h"
#elif defined(__ATmega645__)
#include "iom645.h"
#elif defined(__ATmega6450__)
#include "iom6450.h"
#elif defined(__ATmega329__)
#include "iom329.h"
#elif defined(__ATmega3290__)
#include "iom3290.h"
#elif defined(__ATmega649__)
#include "iom649.h"
#elif defined(__ATmega6490__)
#include "iom6490.h"
#elif defined(__ATmega2560__)
#include "iom2560.h"
#elif defined(__ATmega2561__)
#include "iom2561.h"
#elif defined(__AT43USB320A__)
#include "ioat43usb320a.h"
#elif defined(__AT43USB325__)
#include "ioat43usb325.h"
#elif defined(__AT43USB326__)
#include "ioat43usb326.h"
#elif defined(__AT43USB351M__)
#include "ioat43usb351m.h"
#elif defined(__AT43USB353M__)
#include "ioat43usb353m.h"
#elif defined(__AT43USB355__)
#include "ioat43usb355.h"
#elif defined(__ATmeg1281__)
#include "iom1281.h"
#elif defined(__ATmega1280__)
#include "iom1280.h"
#elif defined(__ATmega640__)
#include "iom640.h"
#elif defined(__ATtiny25__)
#include "iotiny25.h"
#elif defined(__ATtiny45__)
#include "iotiny45.h"
#elif defined(__ATtiny85__)
#include "iotiny85.h"
#elif defined(__ATmega406__)
#include "iom406.h"
#elif defined(__AT90PWM2__)
#include "iopwm2.h"
#elif defined(__AT90PWM3__)
#include "iopwm3.h"
#elif defined(__ATtiny261__)
#include "iotiny261.h"
#elif defined(__ATtiny461__)
#include "iotiny461.h"
#elif defined(__ATtiny861__)
#include "iotiny861.h"
#elif defined(__ATtiny24__)
#include "iotiny24.h"
#elif defined(__ATtiny44__)
#include "iotiny44.h"
#elif defined(__ATtiny84__)
#include "iotiny84.h"
#elif defined(__ATmega164__)
#include "iom164.h"
#elif defined(__ATmega324__)
#include "iom324.h"
#elif defined(__ATmega644__)
#include "iom644.h"
#elif defined(__ATmega644P__)
#include "iom644p.h"
#elif defined(__AT90CAN64__)
#include "iocan64.h"
#elif defined(__AT90CAN32__)
#include "iocan32.h"
#elif defined(__AT76C712__)
#include "ioat76c712.h"
#elif defined(__AT76C713__)
#include "ioat76c713.h"
#elif defined(__M3000__)
#include "iom3000.h"
#elif defined(__AT90USB646__)
#include "iousb646.h"
#elif defined(__AT90USB647__)
#include "iousb647.h"
#elif defined(__AT90USB1286__)
#include "iousb1286.h"
#elif defined(__AT90USB1287__)
#include "iousb1287.h"
#elif defined(__IAR_SYSTEMS_ASM__)
// Files supported only by the assembler
#if defined(__AT90S1200__)
#include "io1200.h"
#elif defined(__ATtiny10__)
#include "iotiny10.h"
#elif defined(__ATtiny11__)
#include "iotiny11.h"
#elif defined(__ATtiny12__)
#include "iotiny12.h"
#elif defined(__ATtiny15__)
#include "iotiny15.h"
#elif defined(__ATtiny28__)
#include "iotiny28.h"
#else
#error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assembled with the rigth symbol defined.
#endif
#else
#error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cpu" set
#endif
#endif /* __IO_AVR_H */

楼主(2014-07-25):
谢谢gxliu08,今天才看到发过来的ioavr.h,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