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input为何值时,output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4-06-10):
如图1。请问input为何值时,output输出高电平?
图2为Q1、Q2参数。
注:当input=0时,Q1会损坏。

网友A:
低于+24V*R3/(R3+R2)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24V*R3/(R3+R2)时,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明天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于+24V*R3/(R3+R2)时,

牛人好多。解释详细点咋。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输入端用24V,输出端用5V,还用上了光电隔离,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24V*R3/(R3+R2)时,

经测试,当input低于17.4V时,output输出高电平。(注:测试条件是将24V换成27V。)

网友A:
楼主神马意思,教俺呢